光耦受温度影响严重,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楼主(2010-01-20):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光耦,只能作开关应用,怎么会“两头温度不能兼顾”?

网友B:
工作频率<=80khz的话,原边和付边的电阻合适就没有问题,饱和深度约为1.5倍较好。
一般电阻小,速度快。

网友C:
电路设计正确,器件手册中载明的参数就一定可以满足,除非你买到的是报废的旧货或仿冒的劣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