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分析不出原因来的噪声

楼主(2010-01-20):
目前一直在做关于电源的东西,之前发生过AD的地上面的干扰一直无法去除的问题,现在总结如下现象,希望各位大侠能给解答:
1,我的开关电源输出的是5V的电压,经过测量,空载的时候纹波是100mV,带上负载(100mA)之后纹波是40mV,锯齿状纹波
2,用LDO将5V转成的3.3V的电源带负载(80mA)纹波是15毫伏左右,纹波样子和开关电源的频率一样的尖峰脉冲
3,带负载时地线上竟然也有噪声,和3.3V的纹波是一样的,也是和开关电源的频率一样的尖峰脉冲

我很不解,这个固定频率的干扰到底是存在在地线上,还是电源线上?为啥地线上会测到这个东西呢?谢谢啦!

楼主:
之前的一块AD板也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测得的AD值跳动非常大,后来发现AD的模拟电源上面有一个100多mV的尖峰干扰,同样的,在AD板的地线上面也有这个一样的大尖峰脉冲,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
测试方法:示波器打到交流档测得的纹波大小

网友A:
将你的表笔地线夹子夹到探针上,再将它们戳到测试点上,看有没有同样的信号……如果有,先解决示波器再说

网友B:
估计是假象,将表笔短路,什么都不接,靠近电路的各个部位,看看示波器显示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象是一样的,说明啥问题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短接靠近板子之后噪声明显变大,但是还是那种白噪声,没有什么变化,靠近哪里都是一样的

网友C:
楼上说的都不对
开关电源的布线非常重要
不然纹波将很大
楼主的问题是没有单点接地造成的
应该将 输出滤波电容,续流二极管,输出地,反馈地等单点接地
不然地线上的干扰时无论如何也消除不了的

网友C:
另外 一般的LDO对开关电源的纹波的抑制也是有限的
因为一般开关电源你的开关频率都在10K以上
而在这个频率上 LDO的对纹波的抑制能力几乎为零

例外的是TI的一些LDO
在这段频率范围内
抑制曲线会上升
专门为开关电源+LDO设计的

网友D:
在输出线上加EMI滤波器试试

楼主:
7# bbsidking 地线上的干扰指的是什么啊?但是我把示波器的表笔夹子一起放在底线上不应该看到尖峰脉冲啊?

网友A:
你的示波器没有接地吧?如果只是随便拉个插排就用……99%是没有接地的。
其实最好让你的老板配一个隔离变压器。不然开关电源内部的Y电容会让你很头大

网友E:
我之前用过一款Sii(精工)的LDO型号好像是S-1112B33MC 纹波只有几个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们这边确实没有接地,不会影响有着么大把?
我们这边是办公楼,里面没有地线,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接地么?比如说,在地线上面焊一个很粗的线,接到铝合金门窗上可以么?

网友F:
另外 一般的LDO对开关电源的纹波的抑制也是有限的
因为一般开关电源你的开关频率都在10K以上
而在这个频率上 LDO的对纹波的抑制能力几乎为零

例外的是TI的一些LDO
在这段频率范围内
抑制曲线会上升
专门为开关电源+ ...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TI的这种LDO,能否推荐个型号?

网友C:
自己上官网找吧
器件选型
是硬件工程师的基本技能之一
我给你指条道就行了
路还得自己走

I hate lazy guys!

网友F:
自己上官网找吧
器件选型
是硬件工程师的基本技能之一
我给你指条道就行了
路还得自己走

I hate lazy guys!
引用 网友C:

TI的官网上Regulator栏目下有几百个型号,我只是想问你“在这段频率范围内
抑制曲线会上升”这个特点,在参数的选择上应该怎样进行筛选。

网友B:
是假相,不用理会。和你电源和示波器没接地有关。

网友G:
开关电源的输出经过滤波电容传给地线,本来地线就有长度,有长度就有电感,有电感那么地线就随着VCC一起抖动,那么你示波器测出来也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