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里的AVCC和VCC接法问题

楼主(2010-01-20):
看到有些电路中都在VCC和AVCC之间接一个10uH的电感,如下图,想问问这个电感有什么用,还有电感大小应该怎么选择,谢谢啦

楼主:
AREF应该还要接个标准电压的,忘记画上了:)

网友A:
传说是滤波……不过似乎还缺少一个电容

楼主:
少个?如果加应该加哪里呢

网友B:
模拟电源,平稳一点而已 要求高的用高精度的输入,如431

网友C:
把数字部分电源中的高频噪声给滤出掉 图中少了一个电容
电感一般取240nH  当然用磁珠更好

网友D:
加了那个电感,程序经常被擦除,不知道为什么,去掉就好了

网友C:
没加电容
电源谐振了

7# donkey89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在那个电感上并联个电容就可以了,这样应该就是低通滤波器吧

楼主:
好像不应该是并联的,并联反而会谐振吧,应该是AVCC脚再接个电容接地,是这样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E:
隔离两电源之间的干扰, 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直流电源可以通过,而高频噪声被滤除。
电感的选择主要决定于电源中高频噪声的成分, 且并不是任何情况都需要隔离。

网友F(2012-05-02):
atmega16的217页有官方连法

网友F:
错了,是16A的手册

网友G:
加个电感滤下VCC,做AVCC用,不过是该加个小电容接地

网友H:
手册明确说是个磁珠。

网友I:
加个电感或者磁珠可以隔离模电和数电,但是电感和磁珠的大小要根据杂波的频率来定,一般可以加一个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