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 你了解肖特基二极管吗?

楼主(2010-01-20):
肖特基二极管是贵金属(金、银、铝、铂等)A为正极,以N型半导体B为负极,利用二者接触面上形成的势垒具有整流特性而制成的金属-半导体器件。因 为N型半导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电子,贵金属中仅有极少量的自由电子,所以电子便从浓度高的B中向浓度低的A中扩散。显然,金属A中没有空穴,也就不存在空穴 自A向B的扩散运动。随着电子不断从B扩散到A,B表面电子浓度表面逐渐降低,表面电中性被破坏,于是就形成势垒,其电场方向为B→A。但在该电场作用之 下,A中的电子也会产生从A→B的漂移运动,从而消弱了由于扩散运动而形成的电场。当建立起一定宽度的空间电荷区后,电场引起的电子漂移运动和浓度不同引 起的电子扩散运动达到相对的平衡,便形成了肖特基势垒。
  典型的肖特基整 流管的内部电路结构是以N型半导体为基片,在上面形成用砷作掺杂剂的N-外延层。阳极使用钼或铝等材料制成阻档层。用二氧化硅(SiO2)来消除边缘区域 的电场,提高管子的耐压值。N型基片具有很小的通态电阻,其掺杂浓度较H-层要高100%倍。在基片下边形成N+阴极层,其作用是减小阴极的接触电阻。通 过调整结构参数,N型基片和阳极金属之间便形成肖特基势垒,如图所示。当在肖特基势垒两端加上正向偏压(阳极金属接电源正极,N型基片接电源负极)时,肖 特基势垒层变窄,其内阻变小;反之,若在肖特基势垒两端加上反向偏压时,肖特基势垒层则变宽,其内阻变大。
   综上所述,肖特基整流管的结构原理与PN结整流管有很大的区别通常将PN结整流管称作结整流管,而把金属-半导管整流管叫作肖特基整流管,近年来,采用 硅平面工艺制造的铝硅肖特基二极管也已问世,这不仅可节省贵金属,大幅度降低成本,还改善了参数的一致性。肖特基二极管特性曲线的比较看得出来。
由于肖特基二极管结构坚固,反应速度快及杂波小,使它广泛地被应用在高频电路中。近年来亦使用于低电压高电流的电源电路及交流―直流变换系统中。另外尚使用于雷达系统。肖特基TTL逻辑IC,通信设备的混波器及检波器,仪表及模拟―数字(A/D)变换器中。

                   肖特基二极管结构                                         肖特基二极管符号

                    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特性曲线比较

网友A:
图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B:
虽然图看不到,不过介绍的挺清楚的

网友C(2010-04-25):
模拟电子的,不是很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