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Layout的PCB,有好的思路的请帮忙提提意见,谢谢!

楼主(2010-01-20):
待Layout的PCB,有好的思路的请帮忙提提意见,谢谢!

网友A:
不错啊,飞线交叉的少,好走线

网友B:
怎么还有器件没摆进去?

楼主:
记录一下,有更好意见的请大家帮忙指出,谢谢

网友C:
注意地的布局,无他

楼主:
画得差不多了,欢迎大家提意见,谢谢!

楼主:
正式完工!

楼主:
优化了一下.

楼主:
做成成品之后的图片.

网友D:
太假了吧 从布线到成品才五天?

网友E:
很正常,没什么好“假”的。
打板一般3、4天就好了,焊接也不要一天

网友F:
PCB日期加上去一般是画完那天  加急做成PCB一天,焊接就算2天 也就3天

楼主:
都10天了啊!还算慢了啊

网友G:
不错,有点水平。
看起来挺清爽

网友G:
怎么没有原理图传上来啊!

网友G:
传这个东东是什么目的呢?
没整明白

网友:
一个开发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