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 BUSY 测量脉宽为何不对?

楼主(2010-01-20):
用51单片机采集ICL7135 busy端进行电压测试,晶振6M ALE经74HC393分频到250KHz给ICL7135 提供时钟,开始用单片采集busy宽度,测试电压1.6V,基准1V
但电压始终不对偏小,用示波器看了下,0V时busy 宽40ms左右1.6V宽70ms左右,
按理说满载时2V ,应该是30001个脉冲(Ti芯片)250kHz 一个时钟脉宽应该0.004ms 0v时脉宽基本正确,而1.6V应该是16000个脉冲 脉宽大约104ms 可是才70ms宽,测Int out端波形较差,关键电容用CBB 负电压7.2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A:
“测Int out端波形较差”
怎么个差法?削顶?

楼主:
波形乱七八糟基本看不出积分波形来。

不过问题现在解决了。我用的是TI的片子数据手册上没有应用电路图,电路图我参考的是Intersil 的和网上其他的,在积分脚第四脚多加了个27欧电阻,TI的不需要这个电阻。这个地方如果加电阻可以调节电路线性,所以了输出波形与电压变成非线性的了。

现在来看很多厂家生产的兼容芯片在实 际使用中还是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