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压电流变换电路

楼主(2010-01-20):
要求:差动电路差模输入电阻大于10的9次方欧姆
         最大负载电流100mA
         电路的频带为0-10KHz(如何在电路中体现?)

网友A:
低偏置电流跨导放大器+功率放大器+低通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电路的频带0-10kHz在哪部分体现呢 不能不给我讲解下

网友A:
从你要求的输入阻抗看,你的源阻抗应该挺大的,这样的话一般是在差动放大后面,加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10K多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在通过跨导放大器进行电压电流转换,差动增益大的话注意运放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还要跨阻放大器 我是这么想的 先用一个低通滤波器使其电路频带在0-10KHz,在用个差动放大器 直接就可以把电压转换成电流了,输入阻抗的话用个AD620就可以达到要求了
如果方便的话加我QQ946462772

网友A:
应该是跨导放大器,就是把电压变电流的啊。差动放大器怎么转换啊。你的源阻抗是多大,输入信号多大,滤波器放在前面的话,可能有问题。通常都是先放在再滤波的

网友B:
那时跨导。

直接对差分信号进行滤波比较麻烦,还是采用:差分-滤波-跨导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信号是没要求的,就是差模输入电阻大于1G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要求的话 前面用AD620运放?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按照要求的话 前面用AD620运放?
引用 楼主:

可以。

网友C:
U-I变换100mA,10Khz的频率响应还是要仔细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