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无线遥控距离问题

楼主(2010-01-20):
本人上次买了个16路的遥控电路,当时我给的要求是传输距离在2KM,实际太垃圾了点,我想问下6V或12V的发射电压能达到2KM的距离吗(接收不超过12V)?

如果那位大哥有这样的成品(电路)什么的联系下我哈。

网友A:
这些大功率无线信道都是违法的。

楼主:
不是吧,我用来不是搞商业的哈,自己用。

网友A:
跟是否商业目的无关。

网友B:
做此类产品的人根本就没有测试过峰值功率等等参数,更别提看看谐波了
能用频谱大概看看功率然后估计一个值,就已经算不错了
所以人家说2km,根本不能信,还有的人敢说此类OOK模块能20km了
2km,老老实实用数传电台或者GPRS吧

楼主:
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求要达到2KM,真正空旷地能达到1KM也可以用的哈,我所使用的场地是在河道边上,一般不会有干扰的,也干扰不了其他人。一般的对讲机都能达到这样的距离,能不能用对讲机什么的来改改能?

网友C:
环境都是先破坏后再治理

输电网上面,大量谐波破坏电网环境

无线的电磁环境中,现在也在被污染中。。。。

网友D:
LZ肯定是买的ASK的遥控器

网友E:
数传电台的频率是 230MHz  400MHz  150MHZ 。功率也有好几W---几十W,这个要不要向无管会申请备案啊?

网友A:
数传电台的使用必需申请。

楼主:
用的就不多还去申请什么啊?我们单位内部电台就是申请了的,不过现在都不怎么用。

网友A:
申请只是法律程序,在中国当前的执法现实下,很多人不申请也没事,但别被碰上,碰上了就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