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61 网卡问题1!!

楼主(2010-01-20):
各位好,我用的9261的板子,网口不好用,现象是时断时连,不知道为什么,电脑一下搜索网口,一下断开,网口指示灯一下闪烁,一下闪烁的,新买的DM9000批次是DM9000EP   0836S    MPKWC6  这是上面的丝印,请教各位我是什么问题呢!!!我对比了原理图和官方一摸一样啊!!谢谢指教!!还有就是我一片旧的网卡芯片是可以用的,批次是DM9000EP   0710S  MNCF86,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一般是LAYOUT问题

楼主:
但是,换个批次的IC就OK,那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强制还是自协商?
如果确认是芯片批次的问题最好还是退货吧,如果不能退的话,就要在你的组网方案中采用两端强制的方式。百兆以太网判断链接或者中断的根据是每两毫秒之内至少接收到12个连续的FLP(确切是什么简写忘了,太久不做这个),一旦某2ms内少于12个,就会判断为链路中断,在自协商模式下就会重新发起一次物理协商过程,这个过程耗时大约是在1.5秒左右,再加上软件协议栈的消耗,几秒钟就出去了。而如果是强制的话,这2ms中断了下一个2ms就可能变好,软件出现问题的几率相对就会变得很低很低。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DM9000AEP,换了片子就正常

楼主:
5楼的大哥,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呢!!这对以后购买IC带来难度啊!!

网友B:
这东西还是买靠谱的芯片吧,比如LXT971或者973之类的。

网友C:
5楼的大哥,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呢!!这对以后购买IC带来难度啊!!
引用 楼主:

我就换了个批次的,然后告诉对方一定给我拿原装正品,别的也没办法。

网友C:
也说不清,我只是觉得如果原理图设计或者PCB设计存在问题的话,换芯片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D:
产品批量生产时发生过这种事情,换芯片解决。
后来仔细对比了这一批芯片,编号一致,但是**,字体等丝印相差很多,明显是翻新的或者假的。
DM9161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一次,换个批次就好,可能某个批次有问题,或者就是有翻新货或者就货。

楼主:
问题解决!!在深圳总代理哪里买了3片!!全部OK!!谢谢大家1!!呵呵!!

网友F:
MARK.
我以后应该也要用到DM9161

网友G:
你好:
第一:目前市场上的芯片问题比较多,最好是去订货。
第二:如果需要验证是否为芯片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再去找找其他公司,
找确实可信的产品测试。
第三:如果确实可信的样品也存在问题,那就需要怀疑布线和原理了。

网友G:
另外,兄弟,你搞错了,不是DM9161,而是DM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