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导通恢复速度太慢改如何调整?

楼主(2010-01-20):
在网上找了很多电路图,自己试着在Multisim上搭配了一个电路,仿真了一下,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是mos管导通恢复速度太慢,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此外我对自己的这个电路很没把握,还需要什么修改的地方吗?
mos管用来做控制电路开关使用,电路图如下:

输入1kHz,3.3V方波时,示波器测得分压电阻上的波形如下图:

当把输入频率提高到20kHz时,波形变成这样:

网友A:
增大R3,去掉R2.
这图画的。。。。。

网友B:
可能是你Q1饱和得太深,MOS的Vth太大了。
20KHZ对MOS管来说是小case

网友C:
将R2短路,会有改善。
将Vcc提高到10V左右,也会有改善。

网友D:
你的输出信号的特征是上升慢,下降快, 原因在:

1, MOS的漏源极间有寄生电容, 截止时,12V电源通过R4(20K欧)对其充电时间常数大, 所以上升慢

2, MOS管导通电阻较小, 漏源寄生电容通过其放电时间常数小,所以下降快

办法:选用寄生电容小的MOS, 一般小功率管寄生电容很小. 20K的负载,为何用IRF740呢?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A:
1, MOS的漏源极间有寄生电容, 截止时,12V电源通过R4(20K欧)对其充电时间常数大, 所以上升慢
------------------------------------------------------------------------------------
截止时,寄生电容上的电荷不是通过R2,Q4的EC快速放掉了吗?
我觉得是这个放电通路部好所致。是Q1饱和导通慢了吧?

网友A:
哈,究竟是由于漏源间的寄生电容还是栅源间的寄生电容我都搞糊涂了。

网友F:
看你的电路主要是Cgs的影响

网友G:
加负压驱动。减小R2

网友H:
Vgs(th)最小2V最大4V,按平均算为3V。还未考虑加余量就够呛。
建议设计时,充分仔细的看数据手册。

楼主:
改变r3没有什么变化,负载是我随意加上去的,主要想看看mos管的通断特性。
上升时间过慢确实是因为20k的大电阻对寄生电容充电造成,换成小电阻后就不存在了。小弟我对mos管的特性以及电路方面知识还是不扎实,谢谢各位。:loveliness:

网友A:
那20K的R4相当你要控制的负载吧,实际中你能随便改负载?

网友I(2012-07-22):
这种驱动电路现在都不用了吧?一般负载的确都是几欧的样子,否则怎么过大电流

网友J:
高手聚集一贴。

网友K:
回复 网友L:
问一下高手  图中的R1 R4  使用来分流保护的么?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