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按键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0-01-20):
大家好,第一次发帖,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前几天,公司的一块仪表重新下载程序后,发现,按键按下延时很到,大概要3-5秒的时间才能响应。我检查了下电路板,发现,从薄膜按键引出的8根线只有4根线直接接到MCU,试着画了下电路,没有分析出这个按键是怎么设计的。总共有16个按键。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按键延时多少,不是键决定的,一般是程序决定的。

网友B:
那个键盘是矩阵式的,原理可去看看任何一本单片机教材,反应迟滞是软件问题,与硬件无关。

楼主:
我测绘了下电路,画了个原理图,但是 分析 这样的按键 只能够 扫描到 有效的 12个 按键 不可能 16个 啊,还有不明白后面电容的作用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