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视频交叉切换显示与多点显示制作工艺

楼主(2010-01-20):
(无正文)

楼主:
需要实现功能很简单,如下几点:

1、实现任意一路计算机(VGA接口)模拟视频信号,任意切换到不同的视频终端(VGA接口)。
2、实现一进多出
3、实现任意切换功能
5、实现输入信号等待输出
6、可实现计算机RS232或NET网络控制

矩阵切换器成品到处都是,但总感觉不是很理想化。希望大家给点这方面研发资料和提示。谢谢

我考虑过 maxim   但本人串口控制部分比较弱,希望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楼主:
还有TI的交叉、复用不知道是不是能应用到这其中......

楼主:
应用范围:音频交叉复用切换、复合视频交叉复用切换、模拟视频交叉复用切换、数字视频交叉复用切换
我的QQ:464618264  如果哪位高手感兴趣,希望加我。谢谢

网友A(2010-03-10):
如果是模拟VGA或模拟视频信号使用视频矩阵控制芯片就可以实现上述功能,如果是DVI信号可以先进行并串转换,然后根据数据带宽选择合适的视频矩阵切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