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经常烧搞得很头病

楼主(2010-01-20):
LM324N用了四五个月后经常烧坏,电源是+-12V,坏后输出脚都是-11V。
哪位高手帮分析分析有哪些原因

网友A:
输出加过流保护。

网友B:
没电路,没应用场合及条件,无法回答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楼上 正解~

网友D:
从324的原理图和你的现象分析,可能是输出跟V+短路引起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直流电压型输出的运放工业场合的通用做法是输出端串个电阻100R-510R的电阻,当然反馈点也要放到所串电阻的外面……
这样直流精度不变,而且可以容许较大的容性负载,还可以在误接线时保护运放……

网友G:
LS. 请问加了这个电阻以后,保护运放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