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1-20):
自制了一个高压电源,用两个电阻分压检测高压值,负载电路如图所示。
高压示波器探头测得的高压是稳定的(如示波器图中的黄线,高压示波器探头有1000倍衰减,1V代表1000V),
可是分压后测得的信号却跳动很大(如示波器图中的紫线),按理说应该也是稳定的啊(与黄线重合)。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估计是分布电容惹的祸。
两个电阻分压比是1/1000,两个电阻上的分布电容分压比可不是1/1000,而是大得多,所以高频率信号分到低压探头上就比楼主希望看到的大多了。

楼主:
高压电源倒是有峰峰十几伏的纹波,纹波的频率与低压探头测到的信号频率相同。
难道是这个交流信号通过分布电容时在低压探头上产生了较大的交流电压?

网友B:
是这样的,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表面看来高压波纹很大。实际不是的。

网友A:
从3楼叙述看,毫无疑问是这个交流信号。
高压探头不出现此现像,那是因为高压探头已经校准,分压比在其工作频率范围内为常数。你的分压电路,两个电阻上的分布电容并不符合1/1000的要求,频率高时100k电阻上分布电容分到了比1/1000大得多的电压。

楼主:
多谢各位。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在100k电阻两端并一个大一些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A:
7楼:
是的。但容量必须恰好,不大也不小,这只能通过试验决定。
实际上,示波器的探头,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

楼主:
为什么是不大也不小呢?
用一个足够大的电容不就可以吗?

网友C:
分析下式:

(R1||Zc1)/(R1||Zc1+R2||Zc2)

如果Zc2/Zc1 = R2/R1 = k

(R1||Zc1)/(R1||Zc1+R2||Zc2) = 1/(1+k)

R1/(R1+R2) = 1/(1+k)

则有

(R1||Zc1)/(R1||Zc1+R2||Zc2) = R1/(R1+R2)

其中:Zc1 = 1/(jωC1),Zc2 = 1/(jωC2),而C1和C2为两电阻R1和R2上的等效电容(含分布和所并的校正电容)。

网友D:
Zc与R应该是并联关系吧。
分析公式是串联计算

网友C:
噢,是并联。已更正。

楼主:
有什么办法测量分布电容吗?
分布电容会随温度等参数而变化吗?
是不是只能用试验的办法确定100k电阻两端应该并多大的电容?

楼主:
干脆在100M电阻两端并100p的电容,在100K的电阻两端并100n的电容,
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应该没反吧,Zc = 1/(jωC)啊

网友D:
要满足Zc2/Zc1 = R2/R1 =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