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A51的问题???

楼主(2010-01-20):
程序如下:
           ORG    2000H
           MOV    TMOD,#15H;T1为模式1定时 T0为模式是计数
           MOV    TH1,#0D8H;T1定时10ms
           MOV    TL1,#0F0H
           MOV    TH0,#0F4H;T0计数30秒
           MOV    TL0,#48H
           MOV     IE,#8AH
           SETB   TR0
           SETB   TR1
  L1:    SJMP     L1 ;等待10ms到T1的中断服务程序

  T1:   ORG    001BH
             AJMP...
             RETI
  T0: ORG    000BH
            AJMP ...
            RETI

L1:    SJMP     L1 这条指今为何用无条件转移指今,它是通过什么来知道T1计数到了10ms的,从而转入T1的中断服务程序的???
又是通过什么来判定T0计数到了30s?

网友A:
通过T1和T0中断就知道到了10MS或30S。
T0和T1都是自由运行的,T1设了10ms的定时中断,反正到了10MS就会产生T1中断,就会转入T1的中断服务程序。T0计数设为计算3000个数中断,如果计一个数是100MS的话,到30秒会产生T0中断,就会转入T0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B:
L1:    SJMP     L1 作用为等待中断,当T0、T1中断都开启后,每过一个机器周期,则T0和T1计数器的值分别加1,直到溢出,溢出值放入TF0和TF1中,若TF0或TF1的值为1时,则CPU相应相应中断,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谢谢二位,我好像有点感觉了,就是定时/计数时间到了TF0或TF1溢出中断请求标志位置1,从而进入T1或T0的中断服务程序去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