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单步调试怎么老运行到注释上面,急

楼主(2010-01-20):
用IAR5.40以前没问题,今天在写程序的时候突然停电,后来再用IAR调试,以前调试过的程序竟然出问题了,再单步运行查找问题,发现单步运行到注释语句上,有点晕,望高手帮忙。

网友A:
Rebuilt All 之后再试试看。

楼主:
还有就是 一个if   else   语句,竟然2个都运行,真晕!

楼主:
Rebuilt All后还是一样,出问题的就那 一段程序,其他的也能运行到 非注释 ,当然IF  ELSE也只选一个

网友B:
把优化关掉。

网友A:
我认为Rebuild All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芯片里的程序与PC里的不一致造成的,或者把Flash先擦掉再重新下载后再试试看。

网友C:
直接Rebuild是没有用的,我遇到过该问题,也是出现在突然掉电后。
先试试clean然后Rebuld
不行的话删除debug/release目录后试试
还不行的话记录下所有工程属性设置然后重建工程吧

网友D:
IAR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除了LS说的,还可以删除settings目录,以及删除.ewd文件和.dep文件试试看。

网友E:
调试时建议把优化等级关掉

网友F:
楼主说的问题是有点很混乱,重新编译,应该不会说运行到屏蔽的注释段吧

楼主:
已经解决 ,把电脑重新启动后就没以前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