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上电时间的一致性问题

楼主(2010-01-20):
在一个LED酒店招牌的应用中碰到的问题。
介绍:
1、整个LED招牌由10块相同的单板构成,按一定时序变换显示出各种花样。
2、各单板均采用检测50Hz交流电源的零点作为定时器的时钟源,以确保时序同步,避免用各自晶振作为时间源的累计误差。
3、由于电流太大(3A),每块单板配一个220V AC输入,5V DC输出的开关电源,而没用一个大电源给所有单板供电。

故障现象:
1、上电时,各单板上电时间不一样(相差大概有0.5~1秒),导致花样明显走样。比如一开始应该一齐点亮,结果有些单板上电慢有些上电快,看起来参差不齐。
2、关闭电源开关,同时立即又打开,故障现象消失,各板时序一致。

请教:
1、原因是什么?
2、如何解决?

网友A:
很正常,没法要求各开关电源上电时输出电压同步上升。就算开关电源输出同步,楼主所说“各单板通过统一的同步信号确保时序同步”在上电时也可能没有起作用。
PC机电源有个PowerGood信号,楼主可以参考,所有电源均正常供电后才进行同步,在此之前不显示。

网友B:
各单板上电没有办法完全同步,那就不要去管他,单片机在上电后,延时几秒后在要求大家同步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我的问题在于,为什么第一次上电后时不同步,关掉再立即再次上电就能同步?因为电源内部储能元件的充电时间不一致,但关掉立即重开时由于来不及放电,储能元件还是满的,省去了充电过程?

网友A:
有这种可能。
但具体原因,需要对各电源和LED板测试才能够确定。

网友C:
3楼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