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耦电容过小,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2010-01-20):
(无正文)

网友A:
低频的时候 0.001uf的阻抗太大,10M的时候为16欧姆,这个会引起电源的“轨道塌陷”,一般0.01uF在30M以内都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 说的比较深,可否白话一些解释,我不怎么明白

网友B:
干扰信号的频谱总有一个较为常见的范围,通常用0.01μ比较适合。你用了两种容值的电容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也充分说明了此点——即存在比适合0.001μ去耦效果频率更低且强度更强的干扰,而0.01μ的电容恰好适合此频率范围的去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