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0-01-20):
如图是一个S66E收音机电路的原理图,图中六个晶体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小弟只是个初学者,哪位大侠能够详细分析下这电路,谢谢!

网友A:
VT1变频
VT2中放
VT3检波
VT4前置低放
VT5,VT6推挽式低放

网友B:
从左到右,第一个VT1是本机振荡兼混频(亦有称变频),第二个VT2是中频放大,第三个VT3是检波兼自动增益控制,第四个VT4低频放大,最右面两个VT5和VT6构成单端推挽功率放大。

网友C:
这车撞的有好处的,也为这年头还有这样的人而欣慰!

网友A:
这叫死马熊所见略同,哈哈
61年俺在复兴上中学时还拿到过5灯机考核证书呢,2小时内装只5灯机,并调响.

网友D:
这个图  很老 了

网友D:
最少有10年了

网友B:
平生最得意之作,是在内蒙古插队时,装了一台三灯收音机。虽然只有三灯,却是超外差,变频、中放、低放、功放一样不少,两波段。
得意之处在于,电源变压器带输出变压器带喇叭、三支灯、两支中周、空气双联,放到了一个铝饭盒里。灵敏度选择性都足够,听VOA和BBC非常清楚。

网友E:
网上一大堆这样的资料,随便一搜>>>>>>>>>

一、 最简收音机原理

    图1-1中LC谐振回路是收音机输入回路,改变电容C使谐振回路固有频率与无线电发射频率相同,从而引起电磁共振,谐振回路两端电压VAB最大,将该电波接收下来。经高频放大电路放大后,通过由二极管D和滤波电容C1构成的检波电路,将调幅信号包络解调下来,得到调制前的音频信号,再将音频信号进行低频放大,送到喇叭,就完全还原成可闻的声波信号。

图1—1 最简单的收音机组成框图

    这就是最简AM收音机(也称高放式收音机)的工作原理,它简单,但可行性、可使用性太差,不适合日常使用。
由于高放式收音机中高频放大器只能适应较窄频率范围的放大,要想在整个中波频段535kHZ—1605kHZ获得一致放大是很困难的。因此用超外差接收方式来代替高放式收音机。

二、超外差式收音机原理

    所谓超外差式,就是通过输入回路先将电台高频调制波接收下来,和本地振荡回路产生的本地信号一并送入混频器,再经中频回路进行频率选择,得到一固定的中频载波(如:调幅中频国际上统一为465KHz或455KHz)调制波。

    超外差的实质就是将调制波不同频率的载波,变成固定的且频率较低的中频载波。在广播、电视、通讯领域,超外差接收方式被广泛采用。如图3-4。

图1—2 超外差原理

    在超外差的设计中,本振频率高于输入频率。用同轴双联可变电容器,使输入回路电容C1-2和本振回路电容C1-1同步变化,从而使频率差值始终保持近似一致,其差值即为中频,即:

    如接收信号频率是:
    600kHz,则本振频率是1055kHz;

    1000kHz,则本振频率是1455kHz;

    1500kHz,则本振频率是1955kHz;

    由于谐振回路谐振频率 ,f 与C不成线性变化,因此必须有补偿电容对其特性进行修正,以获得在收听范围内f与C近似成线性变化,保证f本振-f信号=f中频为一固定中频信号。超外差方式使接收的调制信号变为统一的中频调制信号,在作高频放大时,就可以得到稳定且倍数较高的放大,从而大大提高收音机的品质。

    比较起来,超外差式收音机具有以下优点:

    (1) 接收高低端电台(不同载波频率)的灵敏度一致;

    (2) 灵敏度高;

    (3) 选择性好(不易串台)。

由于直接放大式收音机的灵敏度比较低,只能接受本地区强信号的电台,接收远地电台的能力较弱,它的选择性差,接收相邻频率的电台信号时存在串台现象。
    为了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就要采用超外差式收音机。超外差式收音机有别于直放式收音机的特点是它不直接放大广播信号,而是通过一个叫变频级的电路将接收的任何一个频率的广播电台信号变成一个固定中频信号(我国规定中频频率是4 6 5 KHz),由中频放大器进行放大,然后进行检波,得到音频信号,最后推动扬声器工作。
    中夏牌S 6 6D型收音机,采用典型六管超外差式电路,具有安装调试方便、工作稳定、灵敏度高、选择性好等特点,功放级采用无输出变压器的功率放大器, (OTL电路),有效率高、频率特性好、声音宏亮、耗电省等特色。是一款值得青少年无线电爱好者动手制作的套件。
    一、电路的工作原理
图1是中夏S 66D型收音机的原理电路图。为了分析方便,它的工作过程可以画成方框图,如图2。(图片看不清可以点击放大 )

1、输入调谐电路
    输入调谐电路由双连可变电容器的CA和T 1的初级线圈Lab组成,是一并联谐振电路,T l是磁性天线线圈,从天线接收进来的高频信号,通过输入调谐电路的谐振选出需要的电台信号,电台信号频率是f=l/2πLabCA,当改变CA时,就能收到不同频率的电台信号。
   2、变频电路
    本机振荡和混频合起来称为变频电路。变频电路是以VT l为中心,它的作用是把通过输入调谐电路收到的不同频率电台信号(高频信号)变换成固定的465KHz的中频信号。
    VT l、T2、CB等元件组成本机振荡电路,它的任务是产生一个比输入信号频率高465 KHz的等幅高频振荡信号。由于C l对高频信号相当短路,T l的次级Lcd的电感量又很小,对高频信号提供了通路,所以本机振荡电路是共基极电路,振荡频率由T2、cB控制,CB是双连电容器的另一连,调节它以改变本机振荡频率。T2是振荡线圈,其初次绕在同一磁芯上,它们把VT 1的等电极输出的放大了的振荡信号以正反馈的形式耦合到振荡回路,本机振荡的电压由T2的初级的抽头引出,通过C2耦合到VT 1的发射极上。
    混频电路由VT l、T3的初级线圈等组成,是共发射极电路。其工作过程是:
(磁性天线接收的电台信号)通过输入调谐电路接收到的电台信号,通过Tl的次级线圈Lcd送到VT l的基极,本机振荡信号又通过C2送到VT l和发射极,两种频率的信号在T 1中进行混频,由于晶体三极管的非线性作用,混合的结果产生各种频率的信号,其中有一种是本机振荡频率和电台频率的差等于465KHz的信号,这就是中频信号。混频电路的负载是中频变压器,T3的初级线圈和内部电容组成的并联谐振电路,它的谐振频率是465KHz,可以把465KHz的中频信号从多种频率的信号中选择出来,并通过T3的次级线圈耦合到下一级去,而其它信号几乎被滤掉。
    3、中频放大电路
    它主要由VT2、VT3组成的两级中频放大器。第一中放电路中的VT2负载是中频变压器T4和内部电容组成,它们构成并联谐振电路,谐振频率是465KHz,与前面介绍的直放式收音机相比,超外差式收音机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提高了许多,主要原因是有了中频放大电
路,它比高频信号更容易调谐和放大。
    4、检波和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中频信号经一级中频放大器充分放大后由T4耦合到检波管VT3,VT3既起放大作用,又是检波管,VT3构成的三极管检波电路,这种电路检波效率高,有较强的自动增益控制
(AGC)作用。
    AGC控制电压通过R3加到VT2的基极,其控制过程是:
    外信号电压↑→Vb3↑—Ib3↑→Ic3↑→Vc3↓通过R3 Vb2↓→Ib2↓→Ic2↓→外信号电压↓
    检波级的主要任务是把中频调幅信号还原成音频信号,C4、C5起滤去残余的中频成分
的作用。
    5、前置低放电路
    检波滤波后的音频信号由电位器RP送到前置低放管VT4,经过低放可将音频信号电压放大几十到几百倍,但是音频信号经过放大后带负载能力还很差,不能直接推动扬声器工作,还需进行功率放大。旋转电位器RP可以改变VT4的基极对地的信号电压的大小,可达到控制音量的目的。
    6、功率放大器(OTL电路)
    功率放大器的任务是不仅要输出较大的电压,而且能够输出较大的电流。本电路采用无输出变压器功率放大器,可以消除输出变压器引起的失真和损耗,频率特性好,还可以减小放大器的体积和重量。
VT5、VT6组成同类型晶体管的推挽电路,R7、R8和R9、R10分别是VT5、VT6的偏量电阻。变压器T5做倒相耦合,C9是隔直电容,也是耦合电容。为了减少低频失真,电容C9选得越大越好。无输出变压器的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低,可以直接推动扬声器工作

网友F:
这电路老T叔估计  倒着都能背出来:lol

网友D:
maychang    莫非 就是传说中 的  对讲机王

网友B:
12楼:
不是!
从来没有称过什么“王”,想都没有想过!

网友G:
这叫死马熊所见略同,哈哈
61年俺在复兴上中学时还拿到过5灯机考核证书呢,2小时内装只5灯机,并调响.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收音机中“灯”是什么意思?

网友H:
那“灯”就是电子管。

网友I:
曾经闭着眼睛就可以画得出的电路,呵呵。。。

不过那时LED还是很稀罕的。

网友J:
maychang还插过队   老前辈啦

网友K:
超外差式收音机

网友L:
一看到类似变压器,中周的东东我就无所适从了。感觉就是琢磨不透。

网友M:
请教下,同楼上的,对变压器实在有点琢磨不明白,高人们能不能指点指点图中的T1/T2/T3/T4,都实现什么功能啊,谢谢了,新手提问,见谅啊

网友N:
不成熟的原理图

9018做中放管,竟然不加中和电容,弄不好会自激

高频部份没有高频退耦,低放部份没有低频退耦

OTL级这个直流偏置,能把D点电流调到2mA就怪事了

20年没玩这种分立了,虽然不能如AWEY所言闭着眼眼画,但俺还是能够闭一只眼,画出一个2级中放加来复的

网友K:
没有自动增益控制,看来不会太稳定。

网友N:
自动增益,由R3,C3将VT3的集电极电压平滑,此乃反向AGC,即输入信号增大,控制电压降低

网友K:
R3,C3是自动增益。

网友O:
楼主,到矿石收音机网站上看看,连设计教材都能找到.

网友P(2011-05-09):
请教下,如果测试过程中,A点,或者B点没有电流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Q:
这叫死马熊所见略同,哈哈
61年俺在复兴上中学时还拿到过5灯机考核证书呢,2小时内装只5灯机,并调响.
引用 网友A:

T叔40年前就玩这个了,赞!

网友R:
这叫死马熊所见略同,哈哈
61年俺在复兴上中学时还拿到过5灯机考核证书呢,2小时内装只5灯机,并调响.
引用 网友A:

61年?可算是那个年代的顶级发烧友了!佩服!
那个时候的无线电爱好者,到了**期间很多人都吃了棒子:“收听敌台,有特*之嫌!”。记得我的另一位老兄级人物,跟您的爱好差不多,家庭成分高了点,后来就有人举报他经常缩在家里装无线电听敌台,整得够呛,77年恢复高考,分数远过录取线,结果就因此事政审未过关,没去成,气得…嗨,那个年代啊,埋没了多少人才喔。

网友S:
楼主电路很怀旧。

网友B:
28楼的算术实在不行。

网友B:
此电路有一点错误。第一级输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