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比防**效果好的

楼主(2010-01-20):
由于现场有放电现象,瞬间放电可以导致12V电压升至20几伏,用示波器(50M,1GSA/S)只能看到一条瞬间的直线,看不到上升沿下降沿以及持续时间,我在12V开关电压上加了不分正反向的14点几伏的防雷管,但是放电的时候一点变化都没有,请问是防雷管速度不够还是我加的不对,如果是速度不够有没有速度更快的。这个变化可以导致隔离电源后端的电压也发生非常大的瞬变。

网友A:
仅加TVS等元件是不够的,还应该加低通滤波,就楼主所述情况,是用在隔离电源的输入端,可以考虑LC滤波。
需要注意:电感元件本身很容易接收干扰,所以LC滤波器应该放到屏蔽完善的金属导体盒中,屏蔽盒需要良好接地。隔离电源本身以及负载可能也需要屏蔽。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我在开关电源后面接了7805,而且7805前后都加了104的电容,不过目前还没有加外壳,另外我在补充一下问题,就是干扰是在模拟端产生,通过地线串入系统的,只是我在测量的时候测开关电源的电压比较方便,发现有干扰后就在开关电源上加了TVS,再测的时候发现TVS没起作用。是不是TVS加的位置不对?

网友A:
3楼:
干扰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复杂之处在于找出干扰源和干扰的传播途径。
你的叙述,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