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义隆ICE456仿真器的请进,求教!

楼主(2010-01-20):
ICE456仿真器联不上电脑.通常这种故障,是上层板,还是中层板或下层板有故障?
如何排除

有没有修过义隆仿真器 的高手指点

网友A:
请给出更多信息

网友A:
新手用?老手用?

换电脑用不起?还是原来可以用的电脑突然不能用了?

在使用过程中目标板是否短路过?

电脑并口设置是否变动过?

请回答这些通常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手用
在两台笔记本上,使用express card转并口 没用起来.(express 转并口,其他用户可以连接EMC仿真器)  ,在一台台式机上 联接也不成功.

早在两年前这个ICE 456是正常的.两年多未用过了.

今年从没联上电脑.所以不存在短路的问题

在电脑联接时,run灯有亮.但是会一起联不上去.
当选择 仿真器供电时, 其仿真器提供电源的指示灯也会亮.

电脑的并口设置是默认的.没有动过.连接其他品牌的并口烧录器等物件正常

网友A:
建议,不要转并口。

换其他有并口的机子  设置并口为ECP模式测试

安装软件eUIDE测试

楼主:
还是调不好

送到EMC总部修理去了.

感谢楼上兄弟的热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