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红外遥控问题,谢谢指教

楼主(2010-01-20):
#include<iom16.h>
#include<intrinsic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Rcode[4];   //定义一个4字节的数组用来存储代码
uchar     CodeTemp;   //编码字节缓存变量
uchar     i,j,k,l=0;    //延时用的循环变量
/**************************延时0.9ms子程序**********************/
void Delay0_9ms(void)
{uint i;
for(i=1;i<1125;i++)
    ;
}
/***************************延时1ms子程序**********************/
void Delay1ms(void)
{uint i;
for(i=1;i<1247;i++)
    ;
}
/***************************延时4.5ms子程序**********************/
void Delay4_5ms(void)
{uint i;
for(i=1;i<5626;i++)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void)
{uchar i,j,k;
for(i=200;i>0;i--)
   for(j=200;j>0;j--)
      for(k=3;k>0;k--) ;
}
/************************中断0解码服务子程序**********************/
//*****************************
#pragma vector=INT1_vect
__interrupt void int1_isr(void)
{ SREG=0x00;
for(k=0;k<10;k++)
   {Delay0_9ms();
    if ((PIND&0x08)==0x00)         //如果0.9ms后IRsignal=1,说明不是引导码
   {k=10;break;}
    else if(k==9)           //如果持续了10×0.9ms=9ms的低电平,说明是引导码
      {while((PIND&0x08)==0x08);
         Delay4_5ms();        //跳过持续4.5ms的高电平
      for(i=0;i<4;i++)       //分别读取4个字节
         {for(j=1;j<=8;j++)      //每个字节8个bit的判断
                { while((PIND&0x08)==0x08);       //等待上升沿
                  Delay0_9ms();      //从上升沿那一时刻开始延时0.9ms,再判断IRsignal
                  if((PIND&0x08)==0x00)     //如果IRsignal是"1",则向右移入一位"1"
                    {Delay1ms();
                   CodeTemp=CodeTemp|0x80;
                   if(j<8) CodeTemp=CodeTemp>>1;
                  }
                  else
      if(j<8)CodeTemp=CodeTemp>>1;//如果IRsignal是"0",则向右移一位,自动补"0"
                 }
              IRcode[i]=CodeTemp;
              CodeTemp=0;
         }}
   }
SREG=0x80;
}
/**************************主程序*************************/
void main()
{
DDRB=0xff;
PORTB=0xff;
DDRD=0x02;
PORTD=0xff;
MCUCR = 0x08;
GICR  = 0x80;
SREG=0x80;
CodeTemp=0;    //初始化红外编码字节缓存变量
while(1)
{
if (IRcode[2]==0x10)
{PORTB=0x00;
Delay();
}
}
}
上面的程序是本人摘自网上的一段关于51单片机红外遥控解码程序改编而来,本人用的是AVR的M16单片机,可是调试怎么也不能成功,我的目的就是先调通,所以就是一旦遥控器1键发送数据,即0X10,就把PORTB口拉低.首先声明,我的延时子程序都很精确,误差不超过20US,其他基本都是按照原版本改编,为什么会不成功呢,高手指教.

楼主:
看的人很多,回答的为什么一个都没有,谢谢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接收电路和接收元件对不对哦?

楼主:
小弟软件是业余,硬件是专业的,可以保证硬件电路没有问题,红外头OUT端输出代码用示波器精确测量过,很是正常

网友B:
你确认进中断了么?

楼主:
我确认进了,我在if ((PIND&0x08)==0x00)
   {k=10;break;}
这里曾经修改了一下,加了个判断标志,改成了
if ((PIND&0x08)==0x00)
   {k=10;PB=0X00;break;}
结果PB口就被拉低了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