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DS1302掉电后时间丢失

楼主:
各位大人:
      小弟最近做的一个实验板,用到1302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对1302初始化时间后1302会正常工作,把单片机从开发板上取出从新烧程序(新的程序只是少了时间的初始化其他完全一致)这个时候就会显示乱码并且显示的时间也不发生变化。
电路图

楼主(2010-01-20):
最起初出现这个问题 我估计是电池和1302的问题 后来换了个1302和电池还是同样的问题,我的程序代码如下:
;-----------ds1302相关程序---------
;ds1302初始化
mov ds_addr,#90h
mov ds_data,#0a6h
lcall ds_write                       ;设置为可充电模式
mov ds_addr,#8eh
mov ds_data,#00h
lcall ds_write                       ;设置为可读写
lcall ds_defin
ret
下一段为 1302时间初始化,一旦加上这个1302就可正常工作如无1302就不正常工作数码管显示乱码,
ds_defin:
mov ds_addr,#80h
mov ds_data,#00h ;    秒
MIAO lcall ds_write
mov ds_addr,#82h
mov ds_data,#34h ;分
lcall ds_write
mov ds_addr,#84h
mov ds_data,#16h ;SHI
lcall ds_write
MOV DS_ADDR,#86H
MOV DS_DATA,#20h ;DAY
LCALL DS_WRITE
MOV DS_ADDR,#88H
MOV DS_DATA,#01h ;YUE
LCALL DS_WRITE
MOV DS_ADDR,#8cH
MOV DS_DATA,#10H
LCALL DS_WRITE;NIAN
ret

请各位大人帮我分析分析 问题可能处在那些地方?

楼主:
刚才又仔细的看了 数据手册,上面说要加上上啦电阻,试了一下还是没有效果,真的无语了 难道见鬼了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A:
问题关键是“把单片机从开发板上取出从新烧程序”时,还能保持1302继续由电池供电。

网友B:
问题终于解决了
引用 楼主:

问题怎么解决的?

在想要从别人那得到的时候,自己也应该奉献。

网友C: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弄出来给大家看个明白...

网友B:
很多人在求助的时候非常积极,总想别人能赐他神丹妙药,一针见效,但往往问题解决后就不在这里见到下文了.
所以希望更多的人把成功的经验分享,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愿意对你遇到的问题分担...

楼主:
主要的问题是 看数据手册不够仔细,初始化完成后要 再8eh写入80H  禁止1302写 就ok了

网友D:
LZ和我一样 都不够仔细~~~

网友E:
你没初始化的时候,ds1302的晶振没工作,它的时间怎么可能会有变化

网友F(2013-05-13):
引用 楼主:
主要的问题是 看数据手册不够仔细,初始化完成后要 再8eh写入80H  禁止1302写 就ok了 ...

我的也跟楼主一样,但是我初始化后也往,0x8e里写了0x80后依然出现这样现象!!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