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的电流源

楼主(2010-01-20):
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来控制负载(电阻)上的电流。
请问怎样实现?

网友A:
PWM输出之后接低通滤波器即可。
当然,滤波器需要根据负载来设计。

网友B:
参考开关电源

网友C:
ls的能不能说详细点啊,让我学习下。

网友B:
几句话说不清楚,建议你看下开关电源里的BUCK电路
小电流的话没必要用PWM

楼主:
maychang:

经过RC滤波后得到的是方波的有效值?

我是想做一个常用的比例电流源,通过改变电压值来控制流过负载的电流(mA级),

不知道怎样得到方波的有效值。

网友A:
6楼:
滤波之后得到的是平均值。
RC低通滤波,要得到电压平均值,还需要考虑电阻上已经降掉了一部分电压,除非负载是无穷大电阻。
如果是mA级电流,没有必要用PWM方式,简单的线性方式就很好。
测量有效值是比较麻烦的事。一种方法是利用热效应,用热电偶来测量。一种方法是使用平方电路。目前有真有效值芯片,其原理仍然是使用平方电路(乘法器)。当然,也可以转换成数字量后软件做处理。

楼主:
如图:负载RL一端接Vcc固定,要实现负载电流可调(远端)。由于没有DA可用,打算用PWM口通过调节占空比来实现负载电流的改变。初步想到的一个方法,上图,这样做有问题没
我之前的误解是PWM经过RC后得到的还是峰值,就是占空比改变,电容C1上的电压不变。

网友A:
8楼:
1、电源用3.3V恐怕不够,至少要负载上需要的最大电压加上R3上压降再加三极管饱和电压,最好再放些余量。
2、PWM信号源本身有内阻,此电路要求PWM信号源高电平和低电平时内阻均很小,否则输出电流与占空比关系将不是线性的。
3、RC滤波,应该将PWM频率滤除到很小(衰减够大),但控制信号仍保持够大(衰减很小),一级RC滤波是否够用,需要你自己计算,多数情况一级是不够的。
4、此电路三极管输入非线性将影响PWM占空比与输出电流的关系,虽然R3已经将此非线性降低了很多。具体关系是否能接受,需要你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