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1-20):
我的DSP用的是TMS320F28335的,我的定义如下
#define ADS8505_PORT  0x100000  //CS6 region
#define AD667_PORT     0x004000   //CS0  region
*Adcpointer = (Uint16 *)ADS8505_PORT;
*DacPointer = (Uint16*)AD667_PORT;
然后定时写
*Adcpointer = 0x00;
*Dacpointer = 0xff;
发现CS6选通信号竟然是一直都是高电平,而同样是的CS0却有信号,隔定时时间一个低电平脉冲
这是为啥啊?难道是芯片坏了??

楼主:
经检查,不存在虚焊的问题,测量点和DSP实际CS6引脚是联通的

楼主:
也不存在ADS8505的影响 因为我将ADS8505的小板子拿下来,CS6不接任何器件,还是一样的,始终没有这个信号

网友A(2010-04-11):
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