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认真帖子:大功率红外发射电路与精确红外接收电路

楼主(2010-01-20):
首先说明小弟是实验了很久,结果和电路总是不是很匹配,所以不接受任何有关我不学习就伸手要电路的批评

红外二极管微弱信号放大电路如何减小自然光的干扰,我用的是940nm的,滤光片就不要说了,太贵!

菜鸟级的就不要废话了,只希望听高手实在的讲几句,

哦了!

发光二极管  位于凸透镜的物方焦点处,接受二极管位于凸透镜的像方焦点处。这样可使二极管的发射光平行出射,发射光遇到障碍物以后反射回来经凸透镜聚焦到红外接收二极管,

而且是红外发光二极管与红外接收二极管处于同一平面。发射电路如上图2所示,接收电路第一级如上图3所示,

现在的问题是,距离2m外接收电路就接收不到信号了,

我想应该是  发射电路的功率太小,问: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改进方法,   发射电路的功率还可以这么提高。

我现在用的发光管事940nm那种,在ne555 占空比是1:10 的时候它的峰值电流时1A,但这是最猛的时候,不知道还有更猛的红外放光二极管,要是有的话,能把数据手册给我吗?期待答案!谢谢大家,尤其是彭建学   上海!呵呵!

距障碍物一米的时候,在图3电容左侧测试信号,就已经很小了,有没有好的方法??????????????????????????????????????

背景知识介绍:

红外发光二极管
                  常用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如SE303.PH303),其外形和发光二极管LED相似,发出红外光。管压降约1.4v,工作电流一般小于20mA。为了适应不同的工作电压,回路中常常串有限流电阻。
  发射红外线去控制相应的受控装置时,其控制的距离与发射功率成正比。为了增加红外线的控制距离,红外发光二极管工作于脉冲状态,因为脉动光(调制光)的有效传送距离与脉冲的峰值电流成正比,只需尽量提高峰值Ip,就能增加红外光的发射距离。提高Ip的方法,是减小脉冲占空比,即压缩脉冲的宽度T,一些彩电红外遥控器,其红外发光管的工作脉冲占空比约为1/3-1/4;一些电器产品红外遥控器,其占空比是1/10。减小脉冲占空比还可使小功率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发射距离大大增加。常见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其功率分为小功率(1mW-10mW)、中功率(20mW-50mW)和大功率(50mW-100mW以上)三大类。要使红外发光二极管产生调制光,只需在驱动管上加上一定频率的脉冲电压。
  用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红外线去控制受控装置时,受控装置中均有相应的红外光一电转换元件,如红外接收二极管,光电三极管等。实用中已有红外发射和接收配对的二级管。
  红外线发射与接收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直射式,其二是反射式。直射式指发光管和接收管相对安放在发射与受控物的两端,中间相距一定距离;反射式指发光管与接收管并列一起,平时接收管始终无光照,只在发光管发出的红外光线遇到反射物时,接收管收到反射回来的红外光线才工作。
  双管红外发射电路,可提高发射功率,增加红外发射的作用距离。(我已经采用)

网友A:
如果做遥控接收,直接买一体化的,半元不到,自己做可能10个半元也做不出。

网友B:
红外接受通常必须要通过调制处理,否则基本无法排除外来杂光本低的影响。

网友C:
1将光源变为脉冲光
2,交流耦合放大
3,或检测信号低通滤波后与未滤波的相减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请教彭大侠:
红外接收使用0偏置跨导放大器,在近距离时,用示波器观测发现没有检测到调制信号,只有1固定电平信号,估计是运放饱和了,有什么方法处理呢??(减少反馈电阻只会把没有调制信号的距离缩短,但不能消除)

网友C:
信号过强,使运放饱和,解决措施:

1,前置放大器的反馈电阻选小一点, 使光最强时刚好运放不饱和

2, 为了检测弱光, 再加多级分级放大器.

3, 设计饱和判别电路, 检测每级放大器是否饱和, 选信号最大但不饱和的那一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再请教些问题

由于设备使用在运动的地方,发射和接收的距离会随着运动变化。
如果使用交流放大的方式能消除运放饱和的问题吗?
另:如果使用单电源反偏同相放大,有可能通过脉冲的宽度来判断红外光的强度吗?100K的调制频率能达到多高的分辨率??

网友C:
距离变化,信号强度变化, 电路可能饱和.

1,如果仅是探测信号, 饱和就让他饱和吧, 不过为了响应速度, 用稳压管嵌在线性区.

2,如果是测量信号, 就要动态自动切换量程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带通滤波器的品质因素主要是影响什么的!     再问:杂光应该多的就是自然光和日光灯吧,日光灯是50HZ的,杂光是多少hz的?只要带通滤波器带宽窄一些就好了?

网友C:
1,带通滤波器的品质因素Q越高,带宽越窄, 选频越好

2, 日光灯的发光频率不是50HZ, 而是100HZ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要做的东西如上面那个图,

发光二极管  位于凸透镜的物方焦点处,接受二极管位于凸透镜的像方焦点处。这样可使二极管的发射光平行出射,发射光遇到障碍物以后反射回来经凸透镜聚焦到红外接收二极管,

而且是红外发光二极管与红外接收二极管处于同一平面。发射电路如上图2所示,接收电路第一级如上图3所示,

现在的问题是,距离2m外接收电路就接收不到信号了,

我想应该是  发射电路的功率太小,问: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改进方法,   发射电路的功率还可以这么提高。

楼主:
距障碍物一米的时候,在图3电容左侧测试信号,就已经很小了,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我现在用的发光管事940nm那种,在ne555 占空比是1:10 的时候它的峰值电流时1A,但这是最猛的时候,不知道还有更猛的红外放光二极管,要是有的话,能把数据手册给我吗?期待答案!谢谢大家,尤其是彭建学   上海!呵呵!

网友F:
不是特别清楚

不锈钢棒yhynb_p

网友G(点评):
爹有一个很牛逼的管子

网友D:
没有透镜占空比1:3的时候,直线距离试过可以达到3米,电流没有测试过,按参数计算约150mA左右。
反射可能会有影响,可以考虑增加一级放大。

另外:想问一下,透镜怎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现在我使用的市场上买的电筒用的透镜用在5mm的发射管上效果比不用透镜的效果还差。

网友A:
请首先说说你这个电路要达到什么目的?从方案上加以解决。
从你的电路上看,好象是检测有没有物体遮挡光路,但后面又有AD转换,有点使人迷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直线距离1:10的时候可以达到6m多,远的我还没有试呢。

透镜是通过让光平行出射,返回以后再对返回的平行光聚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把红外光强转换为电压信号, 光强随着离障碍物距离的不同,电压信号会变化, 通过在单片机内部设定阈值,来对警戒位置来报警!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楼主:
有没有更牛B的三极管 和  红外发光二极管组合在一起! 达到更大的峰值电流!?

网友A:
提点建议:
1、发射的频率可以高一些,避开低频杂散光的影响。
2、光电接收后,直接带通放大,不要先放大,再带通,可避免环境光使放大器饱和或截至。

其实不同的障碍物对红外光的吸收不同,测到的结果会很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不考虑反射面!恩,我试试看, 频率高时候我测得反射信号很小!不知道为什么!按说发射信号之和占空比有关,我的占空比设置的是1:10 ,按照数据手册上1:10,可以达到峰值电流时1A!

有没有峰值电流更大的红外发光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验过,频率高时,发射距离很小,我把频率放到400hz还好一点,

按说发射距离只和占空比有关的,我按照数据手册设计占空比1:10时,红外发光二极管达到峰值电流1A,但是还是不行,有没有更大的峰值电流的红外发光二极管!?谢谢你啊!

第二条建议我试试看啊!

反射材料这个问题暂不考虑!

网友:
楼主电路图中端接的电阻以及电容是自己计算的吗?貌似应该算一算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D:
据说欧斯朗的管子可以达到5A  TO-18封装的,不过好像要10块钱1个。
我测试过占空比为1:2和1:3,调制频率是38K和64K均做了测试,效果两个差不多。
手头有个项目,客户要求在运动的物体上检测有无遮挡信号,能显示接收光的强度最好,如果技术难度高或价格高就只检测有无遮挡信号就算了,现在是近距离时会出现运放饱和,调小了反馈电阻,测试距离又达不到要求:Q

网友C:
不对起LZ, 我没好好看你的首贴,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 觉得问题出在接收电路上.

1,  3K,和6.2K比例欠妥, 6.2K上只获得1/3信号电流, 应加大3K, 减小6.2K,
     但3K电阻与6.2K电阻的串联值及隔直电容,会影响频响,

2, 510K反馈电阻还可增大,但要并一个小电容防自激

3, 输入回路频响差, 电容放电时间常数=(3K+6.2K)*1UF=9.2毫秒, 100HZ都响应应很差, 你的已是400HZ了.

主要问题:放大倍数不够, 输入信号分流较大, 输入频响也差

解决:

1,输入光电管经5V反偏后直接接LF353的2脚, 反馈电阻R的值尽量大,但限制如下:
   LF353全温范围偏流I1(8NA,), 加上光电管5V反偏下最高温度下的暗电流I2
       ( I1+I2)R<=5V时LF353最大线性输出电压2V-动态余量
     设动态余量1V, 则有R<=1/(I1+I2) ,设I2为0.5微安, 则R=2M欧.

     R两端并一小电容C, RC<=0.2T ,  T为调制信号的窄宽时间(非50%占空时)
    如你的400HZ, 1/10占空, T=0.25毫秒, 则RC<=50微秒, R=2M,时,C取20PF

所以建议调制信号尽量占空比接近50%,频率可提高到4KHZ, 取R=2M,C=10PF

(2) 分两级放大, LF353本身有两组运放,前级与后级间高通耦合(隔直及隔100HZ灯光和工频50HZ泄漏)

   高通截止频率设在1KHZ, 假如第二级放大20倍, 则光电管50NA光电流可产生1V输出.

彭建学  上海

从你的要求来看,只要检测到信号就行, 不管精度.那么:

1, 请使放大倍数足

网友C:
总结:
1,发光频率4KHZ,占空比50%

2, 光电管5V反偏后直接进LF353

3, 反馈电阻2M欧,并一10PF电容

4, 高通耦合到第二级, 截止频率1KHZ; 目的隔直和衰减100HZ灯光及50HZ漏电

5, 第二级放大20倍.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28# pengjianxue 首先,对你表示由衷的感谢,我现在的问题是:距障碍物一米的时候,在图3电容左侧测试信号,就已经很小了,现在再去进行放大,是否有意义,我觉得是不是发射电路的功率尽量提高是首先必须解决的!?

楼主:
28# pengjianxue (2) 分两级放大, LF353本身有两组运放,前级与后级间高通耦合(隔直及隔100HZ灯光和工频50HZ泄漏)                        的意思是不是说 ,假如我用两极运放只需一个芯片即可,而不需要两个芯片!?

楼主:
31# 何工 减小发光面积是为了减小反射光的漫反射。

网友H:
确实很认真,值得学习。

网友C:
1,同一个芯片LF353即可

2, 主要是接收能力, 提高发射功率事倍功半

3,"距障碍物一米的时候,在图3电容左侧测试信号,就已经很小了,现在再去进行放大,是否有意义"

正因为信号很小,所以要加强放大能力.

提高放大能力,输入电路最好按我说的做, 另外关键是做好信号放大倍数与噪声衰减倍数的协调(对100HZ灯光和50HZ工频漏电衰减), 信号放大倍数和噪声衰减倍数的乘积小于1, 噪声将不会被放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1,输入光电管经5V反偏后直接接LF353的2脚, 反馈电阻R取2M,并10PF电容

2,调制信号尽量占空比接近50%,频率提高到4KHZ

3, 分两级放大, LF353本身有两组运放,前级与后级间高通耦合(隔直及隔100HZ灯光和工频50HZ泄漏)

   高通截止频率设在1KHZ, 假如第二级放大20倍, 则光电管50NA光电流可产生1V输出.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31# 何工 减小发光面积是为了减小反射光的漫反射。
引用 楼主:
障碍物表面就是一个漫反射面才使你的红外光反射不足造成距离短,如果减小光斑,那么障碍物表面的漫反射量就更少了,你就更无法提高距离了.

你的物体可能很小吧.

楼主:
37# 何工 \

生活中用到的手电筒,是让它光斑小好还是光斑大好,光斑小就照的远了是吧!一个意思!

网友C:
1,障碍物表面的漫反射是个重要问题.

2,光电管的探测面是否垂直反射线路 也是重要问题

光斑小, 单位面积能量密度高, 信号强,但探测器对方向很敏感

光斑大,探测器对方向敏感度减小, 但单位面积能量密度高,信号弱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你的距离不远,是与你电路搭配很有关系.
就是跟你的发射频率,脉冲占空比,驱动红外管能力,接收部分几个要素有关
建议你用现成的组件.特别是接收组件,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频率的低好呢,还是高好呢,据我试验貌似是频率低好!

网友I:
你考虑用集成电路CX20106吧。它是一款红外线检波接收的专用芯片,常用于电视机红外遥控接收器。红外遥控常用的载波频率38kHz .

不过还是用组件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这个芯片貌似输出只有数字电平,而我要模拟电平,谢谢你啊!

网友D:
貌似CX20106停产了,现有的都是库存。1年多前问过深圳方面的供货商。

网友J:
进一步提高IR-LED发射功率的方法:
1. 减少供电电源VCC的输出内阻。
2.减小R3的电阻,用22 ohm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J:

。常见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其功率分为小功率(1mW-10mW)、中功率(20mW-50mW)和大功率(50mW-100mW以上)三大类。

而我在网上搜的二极管有的已经达到9W,不知道这样的红外二极管可以用到我这不。我以前让他们寄过一个样品,1w的,但是不管用,也不知道是我试验环节那个部分出错了!

网友C:
障碍物的漫反射是主要的影响,提高发射功率效果有限。

采用微弱信号检测技术可以实现,检测电路复杂些。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不用细看就知道是用在“智能小车”避障上的……

楼主:
48# mohanwei 那您有何高见?貌似大虾做过?

网友L:
激光测距的思路也许不错。

网友M:
接收管可以多并几个,一般我是用5-6个

楼主(2010-03-05):
自己顶,欢迎有做过的兄弟一定赐教啊!前段时间没有做!现在开始弄了!

楼主:
我现在觉得应该最关键的东西应该是发光二极管的功率不行!要是很强的话,给后面的放大电路有很大的空间了就!

网友N:
人家要的是模拟电平,运放饱和的话可以换挡啊,多个硬件档位,用模拟开关切换档位,使信号始终处于某个段,得出数值然后软件修正增益,得到正确的数值。

网友O(2011-01-06):
70W的发光管也有,贵呀,。

网友P(2011-09-12):
借帖子我个红外的问题: 自制DIY红外发射器,用两个 940nm 3mm直径的和音频口+ - 焊接,接在耳机上做遥控器,如何提高距离? 现在距离在3m,是不是接个功放电路再接940nm的红外就可以了?

控制线路用的是 相位错开的MP3文件,可以在音量比较大的前提下,推动两个940nm led

网友Q(2013-03-28):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本人最近也想弄一个红外遥控,向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R: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尽可能减小外界光线的影响:
1、使用调制(如常用的38KHz调制)——为下列抗外界光线干扰措施打下基础。
2、加滤色片——滤除其他频谱的光线影响(从频谱上抗外界光线干扰)。
3、引入负反馈(直流和远低于调制频率的低频率信号)——①使得接收管处于线性比较好的工作段。②保证运放不发生饱和与截止而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
4、采用同步检波——消除外界的非调制频率光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