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NUC501播放音乐的例子

楼主(2010-01-20):
有没有NUC501播放音乐的例子
NUC501的16DA很爽,很适合做音乐播放,但是看了一下501的例子没有播放音乐的例子

网友A:
有播放ADPCM的例子~~

网友B:
回复 楼主:

NUC501BSP_V1_2\Software\Nuvoton501SDK\NuvotonPlatform_ADS\Sample\Audio\Smpl_AdpcmPlay\Smpl_AdpcmPlay.mcp

只能播放wave文件就是了, mp3就不要考虑了(应该是32KBSRAM不够大)...

楼主:
为什么例子各个环境下的都不一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NUC501BSPADS, Keil IAR。我试过ADS的版本应该没有问题。
提到例子各个环境下的都不一样”…是哪个版本有遇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音乐播放的例子,在Keil下就没有

网友C:
可以很方便的把其他ARM芯片上的算法移植过来.我正考虑能否想办法实现MP3的软解压,因为ARM7@108Mhz的运算速度应该没问题,就是RAM有点小,可考虑是否搞个低速率低采样位数的算法.因为其16位单声道D/A高了也放不出效果.
因在一般玩具或电子辞典类应用中放音不是用来听音乐的,而是作语音库实时合成语音.,现在串行FLASH很便宜,如果用ADPCM能存下就不需那么麻烦了,回放时还好处理省CPU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