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工作原理

楼主(2010-01-20):
三极管工作原理
三极管原理

对三极管放大作用的理解,切记一点:能量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所以,三极管一定不会产生能量,。
但三极管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可以通过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放大的原理就在于:通过小的交流输入,控制大的静态直流。
假设三极管是个大坝,这个大坝奇怪的地方是,有两个阀门,一个大阀门,一个小阀门。小阀门可以用人力打开,大阀门很重,人力是打不开的,只能通过小阀门的水力打开。
所以,平常的工作流程便是,每当放水的时候,人们就打开小阀门,很小的水流涓涓流出,这涓涓细流冲击大阀门的开关,大阀门随之打开,汹涌的江水滔滔流下。
如果不停地改变小阀门开启的大小,那么大阀门也相应地不停改变,假若能严格地按比例改变,那么,完美的控制就完成了。
在这里,Ube就是小水流,Uce就是大水流,人就是输入信号。当然,如果把水流比为电流的话,会更确切,因为三极管毕竟是一个电流控制元件。
如果某一天,天气很旱,江水没有了,也就是大的水流那边是空的。管理员这时候打开了小阀门,尽管小阀门还是一如既往地冲击大阀门,并使之开启,但因为没有水流的存在,所以,并没有水流出来。这就是三极管中的截止区。
饱和区是一样的,因为此时江水达到了很大很大的程度,管理员开的阀门大小已经没用了。如果不开阀门江水就自己冲开了,这就是二极管的击穿。
在模拟电路中,一般阀门是半开的,通过控制其开启大小来决定输出水流的大小。没有信号的时候,水流也会流,所以,不工作的时候,也会有功耗。
而在数字电路中,阀门则处于开或是关两个状态。当不工作的时候,阀门是完全关闭的,没有功耗。

你后面的那些关于饱和区、截止区的比喻描述的有点问题,但是你肯定是知道这些原理的,呵呵。
引用你的比喻,我修改一下吧:
截止区:应该是那个小的阀门开启的还不够,不能打开打阀门,这种情况是截止区。
饱和区:应该是小的阀门开启的太大了,以至于大阀门里放出的水流已经到了它极限的流量,但是 你关小 小阀门的话,可以让三极管工作状态从饱和区返回到线性区。
线性区:就是水流处于可调节的状态。
击穿区:比如有水流存在一个水库中,水位太高(相应与Vce太大),导致有缺口产生,水流流出。而且,随着小阀门的开启,这个击穿电压变低,就是更容易击穿了。
///////////////////////////////////////////////////////////////////////////////////////////////////////////////////////////////////////////////////////////////////////////////
术语说明
///////////////////////////////////////////////////////////////////////////////////////////////////////////////////////////////////////////////////////////////////////////////
一、三极管
三极管是两个PN结共居于一块半导体材料上,因为每个半导体三极管都有两个PN结,所以又称为双极结晶体管。
三极管实际就是把两个二极管同极相连。它是电流控制元件,利用基区窄小的特殊结构,通过载流子的扩散和复合,实现了基极电流对集电极电流的控制,使三极管有更强的控制能力。按照内部结构来区分,可以把三极管分为PNP管和NPN管,两只管按照一定的方式连接起来,就可以组成对管,具有更强的工作能力。如果按照三极管的功耗来区别,可以把它们分为小功率三极管、中功率三极管、大功率三极管等。
二、作用与应用
三极管具有对电流信号的放大作用和开关控制作用。所以,三极管可以用来放大信号和控制电流的通断。在电源、信号处理等地方都可以看到三极管,集成电路也是由许多三极管按照一定的电路形式连接起来,具有某些用途的元件。三极管是最重要的电流放大元件。
三、三极管的重要参数
1、β值
β值是三极管最重要的参数,因为β值描述的是三极管对电流信号放大能力的大小。β值越高,对小信号的放大能力越强,反之亦然;但β值不能做得很大,因为太大,三极管的性能不太稳定,通常β值应该选择30至80为宜。一般来说,三极管的β值不是一个特定的指,它一般伴随着元件的工作状态而小幅度地改变。
2、极间反向电流
极间反向电流越小,三极管的稳定性越高。
3、三极管反向击穿特性:
三极管是由两个PN结组成的,如果反向电压超过额定数值,就会像二极管那样被击穿,使性能下降或永久损坏。
4、工作频率
三极管的β值只是在一定的工作频率范围内才保持不变,如果超过频率范围,它们就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急剧下降。
四、分类
按放大原理的不同,三极管分为双极性三极管(BJT,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和单极性(MOS/MES型: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or MEtal Semiconductor)三极管。BJT中有两种载流子参与导电,而在MOS型中只有一种载流子导电。BJT一般是电流控制器件,而MOS型一般是电压控制器件。

网友A:
阀门的比喻太经典了,一下子就容易理解了。多谢了

网友B:
为觉得关键在于集电结反偏,还有电场的叠加

网友C:
说的很对

网友D:
说了半天,只是打了个比方,没说出其原理来。

网友C:
呵呵,说实话还是有半懂状态   迷糊

网友E:
饱和电流时应该是水少吧

网友F:
其实原理性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只是不会设计,市面上大部分的书都很少有设计过程,就算有,有几个用到上面的那些理论呢?我见到很多例子都是"大概","近似","忽略",把很多东西都忽略完事

网友D:
恰恰三极管的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

网友G:
深有同感。。。

网友H(2013-05-25):
不错,巩固下基础知识。

网友I:
漂移和扩散才是二极管三极管的基本原理.

网友J(点评):
少子漂移引起的漏电流只能破坏三极管的正常工作。温度越高,少子漂移越厉害。温度高到一定程度,三极管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K:
对我这种菜鸟觉对有帮助,顶一下!

网友L:
比喻很形象,理解了

网友M(2013-07-04):
还可以,以前在书上也看到过类似的比喻

网友N:
比喻挺恰当的,不过还是要和书本上的知识对比才好。这样印象才深刻。

网友O:
比喻比较不错,好懂

网友P(2013-08-05):
太经典了

网友Q:
虽然还不是很懂,不过谢谢楼主的耐心撒

网友R:
哈哈,怎么那么像昨天看的一个PID的比喻呢,大家的想象力太好了,

网友S:
比喻很好,好生动,好容易理解

网友T(2014-06-11):
有趣,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