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RF6936 的bind怎么实现

楼主(2010-01-20):
CYRF6936 的bind怎么实现 对码是调节频道还是调节其它的东西?

网友A:
调节频道

楼主:
有一个PN CODE,还有个CHANNEL,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搜一下DSSS可以知道什么是PN code

网友B:
频道调节吧。

网友C:
恩,是频道调节

网友D:
那当然是频道调节了

网友E:
呵呵,大家意见一致,楼主不用担心了吧

网友F(2010-02-23):
应该不是频道,CYRF6936有一个MFG code是芯片自身制造的序列号,这个号是唯一的ID而且有6个字节,为了使得通信可靠那么每个发送接收端都需要一个唯一的通信地址,你可以使用这个ID作为对码的地址,对码应该是完成这个工作。

网友G:
应该不是频道,CYRF6936有一个MFG code是芯片自身制造的序列号,这个号是唯一的ID而且有6个字节,为了使得通信可靠那么每个发送接收端都需要一个唯一的通信地址,你可以使用这个ID作为对码的地址,对码应该是完成这 ...
引用 网友F:
有道理

网友H:
okman1999兄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