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机键设计

楼主(2010-01-20):
向大家请教一种电路,一个按键,可以做为开机键用。开机后,短按可以休眠,长按可以关机,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按一般开机自锁设计,然后引入按钮作为MCU输入,MCU再用一个输出去撤销自锁。其他的都是软件的活了。

网友B:
用纯模拟的比较麻烦。

网友B:
楼主既然说到了休眠,那就肯定有单片机了,就用单片机做按2楼的就简单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的回答,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利用GPIO来判断按键的长短,长的话关机,短的话休眠。

网友C:
休眠就要唤醒,这个GPIO应该具有唤醒功能

网友D:
用几个晶体管和一个MOS管配合控制:
按键按下,使二路晶体管导通, 其中一路控制MOS管导通,则MCU上电(实现开机),之后IO口发固定电平保持MOS管持续导通;
另一路晶体管导通的电平变化接到IO口上,这样就可以进行识别。

网友E:
单片机睡觉 还是 没有 断电省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