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2114的板子带的工程模板可以用在2134上吗?

楼主(2010-01-20):
买了2114的板子,现在做的板子发现2114的AD数目少了3路,因此改成2134,不知道2114下的工程模板是否可以用在2134上。包含的2294的头文件是否可以兼容2134

网友A:
最好找到2134的头文件,因为2294比2134多了外部总线

网友B:
应该不兼容,就像楼上所说的,每种型号的单片机功能或多或少有区别

网友C:
模板可以使用,但是寄存器在LPC213x有所扩充,用户可以参考用户手册进行自定义。

网友D:
寄存器的设置肯定是无法通用的

网友E:
肯定是不能直接套用的

网友C:
ls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F:
模板不牵涉到AD等资源。

网友F:
不知楼主咋样了

网友F:
楼主好几天没上了啊?

网友F(2010-02-22):
还在休假中啊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G:
还是另外找找吧

网友D(2010-03-24):
2134应该有对应的头文件,最好找到,一般是不会通用的

网友H:
通用是不可能的,即使一个系列,型号不同,功能不同,头文件也不会相同的

网友G(2010-04-26):
不能,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