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2129

楼主(2010-01-20):
请问LPC2129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怎么分配的啊?能接外部存储器吗?我是初学者,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这颗芯片没有总线

网友B:
如果有总线,肯定是可以接外部存储器的

网友C: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网友D:
他没有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如果外扩RAM或者FLASH的话,得模拟总线,或者用SPI的FLASH

网友E:
最好不要用模拟

网友F:
以前也用过模拟,但在外部干扰比较大的情况下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D:
有时候也不得不用模拟,再想办法降低干扰

网友B:
是的,当你在选型时,有时必须取舍

网友G:
模拟只要用的好,在很多场合下都是需要的

网友H:
没有其他要求,肯定是选个有地址和数据总线的要好些

网友I:
具体情况具体定,尽量不要用模拟,我认为

网友F:
不用模拟,编程肯定要方便些

网友J:
SPI用过模拟的,还行,不知道这个咋样

网友K:
他没有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如果外扩RAM或者FLASH的话,得模拟总线,或者用SPI的FLASH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用了呗

网友L:
楼主肯定是需要用到,才这样问啊,可以考虑用模拟

网友J:
楼主是要用这个芯片吗

网友C:
肯定是需要吧

网友K:
也不知楼主怎么分配的了

网友D(2010-02-24):
楼主出来给解释解释

网友M:
如果只是学习,最好选个带总线的

网友L:
楼主最主要是想用这个芯片的哪个功能,看有没替代品

网友N:
楼主打算用这个芯片来做什么

网友B:
这么多人关心,楼主应该回应下的

网友F:
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一直不太理解

网友J:
FLASH存储机制是什么

网友M:
FLASH存储都是以页为单位

网友B:
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是不是一般都是复用的

网友K:
楼主什么情况了?

网友G:
总线是次要的,学习是主要的,呵呵

网友F:
总线相对SPI有什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