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关于2138的复位问题?

楼主(2010-01-20):
2138设计了一个无人值守的设备。使用了外部复位电路imp809,当长时间(断电30秒后)给板子断电后上电,出现2138的部分功能不可用,spi总线就不可用;此时,快速的断电后上电(10秒之内),spi就又可以正常工作了。疑惑不解。请大侠解释。

网友A:
复位电路不可靠,复位时必须保证电压的上升斜率,具体参考DATASHEET
另:你的板子上是否有大电容存在

网友B:
有大电容会影响复位吗

网友C:
肯定会的

网友D:
2138本身的问题!    cpu的在复位时,要求他的一些端口保持一个确定的状态,用来保证一些特殊功能的实现,当然也可能是芯片设计时留下的bug;如果不能保证这些端口在复位时的确定状态,则将导致cpu的功能不正常,从而出现奇怪的现象!跟zlg所说的电源设计没有关系,复位信号的出现就是保证芯片内部单元上电时序不一致而设计的。 我们设计的复位信号是等cpu的电源稳定后才撤销的;是在cpu的电源跌落到可靠工作电源之前就输出复位信号的。

网友E:
大电容充放电时间过长,肯定会影响复位

网友F:
硬件电路存在BUG

网友C:
重新考虑把

网友G:
不用专门的复位电路可不可以呢

网友D(2010-02-24):
问题解决没

网友H:
复位的根本原理就是个充放电的过程

网友G:
感觉复位就是实现一个初始化的功能,没其他用处,不知道理解对否

网友I:
没错,复位就是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C:
不用专门的复位电路可不可以呢
引用 网友G:
不可以吧

网友B:
不用复位电路也可以,我用过的,不过最好加个复位电路

网友F:
用过外部看门狗复位

网友J:
怎么才能把握好电压上升的斜率呢,复位电路肯定是需要的

网友H:
芯片本身存在BUG

网友B:
作为产品,这个不太可能,要不早淘汰了

网友K:
芯片本身出BUG的几率太小了

网友F:
复位用的不好,确实容易导致很多问题

网友L:
复位不一定非要做,我有时直接拉高

网友E:
直接拉高?不行吧

网友B:
已经看到好多人讲复位问题了,哪位高手把复位总结下

网友C:
等候高手

网友G:
简单的复位,就是把芯片的复位引脚用一个电容接地

网友M:
就是一个充放电的过程吧

网友F:
我也不赞成芯片本身BUG的说法

网友H:
一般是由硬件问题导致的,也就是外围电路

网友N:
imp809复位脚接10K下拉电阻,是不是imp809阀门值不对啊?后缀不同,复位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C:
应该不对

网友M:
10K应该是上拉吧

网友J:
下拉一般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O:
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网友I:
上啦电阻是限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