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关于LPC2200带240*128的显示速度问题

楼主(2010-01-20):
我现在的总线速度最快调到0x10000C60 ,Fcclk=(Fosc * 4)如果调得更快的总线速度或频率的话,LCD就没法显示了。

现在显示全屏画面的时候很明显的看到画面从上到下的扫描痕迹,估计要零点几秒的时间才能显示完全。请问是我的LCD问提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根据LCD的具体参数来调整Fcclk  -> Fpclk

网友B:
很明显是LCD的问题

网友C:
是240128液晶本身速度问题.如果240128( T6963C )是带晶体的.看看它的晶体是多大就知道了.一般为4点几兆.使用软件的方法或改用更快的液晶.

网友D:
刷屏刷这么快,只能换液晶了

网友E:
LCD的问题吧

网友F:
换个性能好点的试试

网友C(2010-02-24):
问题找到没

网友G:
很可能是没设置好

网友H:
先检查设置,不行再换个液晶试试

网友I:
感觉是你的软件本身问题,一般的LCD都能满足你的要求,要求也不是太高

网友J:
硬件对速度的要求已经够了

网友G:
我不这么觉得,照楼主说的,很显然就是硬件跟不上

网友E:
感觉是你的软件本身问题,一般的LCD都能满足你的要求,要求也不是太高
引用 网友I:
软件啥问题?

网友K:
要找软件问题,首先要看到软件嘛

网友F:
总线速度低是好的,告诉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