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x211与max232本质区别在哪?

楼主(2010-01-20):
我看了两IC的datasheet,我看他们都是ttl与232电平的转换,请高手能否告知他们的本质区别在哪?他们可以代替使用吗?谢谢。

网友A:
如果管脚兼容,那就要看电荷泵的电容的取值了;
但是一般来说是一max232比较好,因为这是最常用的也最容易买到,性价比最优

网友B:
还是选择实用市场也比较好的

楼主:
谢了,大概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