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4英寸TFT液晶屏开发方案?

楼主(2010-01-20):
公司最近有一项目,需要用到8.4英寸TFT液晶屏做显示。可是本人对TFT液晶屏的开发不了解,请高人指点!

本人的难点主要如下:
1.TFT液晶屏应该用什么来控制?
2.用8位的单片机来开发可以吗?
3.听人说,好像要用ARM9芯片、FPGA、DSP来开发TFT液晶屏,是吗?由于本人没用过这3中器件,不知道该从哪里学起?

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用单片机开发,可以使用FPGA做液晶驱动电路或找专用的驱动电路,如用DSP开发和用单片一样.我认为还是用ARM9方便,因为ARM9一般都有带有液晶驱动电路,直接与液晶连接即可.

楼主:
谢谢指点!

请问,只用ARM9芯片(比如三星的s3c2410)就可以了吗?再不用其他芯片了吗(比如FPGA或者DSP)?

网友A:
是的。2410内部带LCD驱动,不用其它芯片。建议你使用2440,有的开发板已经有8‘驱动了,你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你可以自己搜搜,避免广告嫌疑,呵呵。

楼主:
谢谢指点!
我的QQ是654255339,可以和你聊聊吗?!

网友B(2013-11-30):
如果你分辨率不高,可以考虑下我们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