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3V能工作么?

楼主(2010-01-20):
新做了一个板子,烧完程序后不工作。量了一下电压,2.93V。会不会是电压太低了呢?
我用的12F508。
手头没有3V电源,只能请热心人给判断一下,谢谢!

网友A:
2.0-5.5V工作范围

网友B:
是不是掉电保护没关闭。查一下数据手册,看看这时候运行频率限制到多少。不过推想过去你不会犯这条。

网友C:
:L供电是要几V你怎么会不知道?

单片机工作三要素,电源,复位,振荡,查一下!

网友D:
最低电压和OSC频率有关系,如果频率很高,电压低了,即使在最低工作电压以上也会不工作的,因为不能可靠起震。

网友E:
用示波器量吧,看看有没有起振?

楼主:
多谢各位
已经证实单片机确实是正常起振的。

网友F:
可以正常启动呀,我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