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测试

楼主(2010-01-20):
各位大侠好。

请问一下,我一块arm11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mx36,上面有两个can总线接口,我要怎么去测试这个总线驱动是好的呢?linux/wince下都可以。

网友A:
请问你的板子是如何扩展CAN总线的,有电路示意图吗?

楼主:
can 是mx35片内自带的,开发板上只引出了CAN_TX,CAN_RX两个脚,是插针形式的,我只想测试can的驱动是OK的,需要怎么去测试呢,需要接什么设备去测试呢?能不能像普通串口一样去自发自收测试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