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问一个仲裁的问题。 多谢

楼主(2010-01-21):
总线上有三个节点:节点A、节点B、节点C

物理连接方式如下:

节点A---------节点B----------节点C

其中节点A和节点B相距10米 ,节点B和节点C相距5公里

现在三个节点试图同时向总线发帧(节点C发送的帧的优先级最高、B次之、A发送的帧优先级最低)。
并且任意节点都可以通过(注:这个“通过”是个动词)其他节点发送帧的“接收过滤”。

那么请问有没有可能B先将帧发送成功?

网友A:
楼主忽略了一个“总线延迟”的概念,对不同电缆来说,CAN信号延迟的时间是不同的,所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B是有可能先发送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