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零部件电源口EMC设计标准电路

楼主(2010-01-21):
汽车零部件电源口EMC设计标准电路

楼主:
主要滤波器件特性介绍
K5B S5H 4*4.6*8.5-2.5TS-M-T贴片多孔珠特性:
1.        贴片多孔珠可用于汽车电子上电源端口抗干扰与干绕的隔离抑制设计,能满足PCB集成和贴片封装的需要,并能很好的通过振动实验;
2.        贴片多孔珠为插件多孔珠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贴片多孔珠,目前有两种封装大小以适应不同空间大小的需求;
3.        在十几MHZ至几百MHZ频段对干扰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能用于解决电源口的传导(CE), 传导抗干扰(CS),低频辐射(CE),脉冲群(EFT), 大电流注入(BCI),7637项目等;
4.        能承受较大的电流,设计简单,可靠性高;

网友A(2010-03-20):
浪涌引起的瞬态过电压的保护,最好采用分级保护的方式来完成。从供电系统的入口开始逐步进行浪涌能量的吸收,对瞬态过电压进行分阶段抑制。

网友B:
是啊,做稳定汽车电子相关产品,真的不容易

网友C:
to 4楼:  个人认为你这个电路是有问题,首先不满足安规的要求,PloySwith要放在压敏电阻ROV的前面。因为ROV的失效模式是短路,严重是可能引起火灾哦。在IEC的安规里面好像有规定,压敏电阻前一定要加保险丝的。

网友D(2010-09-29):
汽车电子EMC设计代表了EMC业界非常高的标准要求,学习汽车电子EMC设计将带动国内EMC设计整体水平。

军品要求也比较高,但是成本方面考虑的少

网友E(2010-11-01):
有这方面需要咨询或技术整改的可找我  免费给大家做技术整改

网友E:
emc设计要涉及到很方面 从设计 元件选型都要一开始就得考虑

网友E:
有这方需要技术交流以及技术整改的可与我联系QQ:634031529

网友F(2011-04-12):
现在我做汽车电子方面的,谢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G:
目前我的设计也是类似的设计,但是受限于器件的选型,通常III都没问题,但是到V级或更高级的限制要求就比较难通过,需要通过另外方式了,其中多数测试包括CE、RE、CS、BCI、自由场、7637、ESD等
  这些年来也算摸索了点经验,也参加过培训,确实越接触越觉得重要和有难度。

楼主:
如果量级较高,特别是共模问题多的话,上面的电路是还不够的。

网友H(2011-06-27):
EMC就是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否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