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节点是如何判断总线处于空闲状态的?

楼主(2010-01-21):
这个问题据说比较难,谁能解释一下?

多谢!

网友A:
控制器监测到总线上有连续11个隐性位,就判断总线是空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解释好像属于书面解释啊 ,我看的有点糊涂。

比如说有节点A和节点B,那么节点A如何判断节点B没正在发数据?

网友A:
上面说的是物理层
控制器总是在监听总线上的数据,这个是can控制器内核自动做的,不需要人为参与。
数据链路层的理解就是:判断CAN控制器的BusBusy控制位,如果它检测到总线上连续11个隐性位(在一个完整的CAN帧里是不会有连续11个“1”的),该标志位提示总线空闲,否则提示总线忙,不能发送。
我不知道你还需要了解什么?

楼主:
我还是有些糊涂啊!

多谢解答。

你说到“总线上连续11个隐性位”。

那么比如说1个帧 有8个字节的数据。我让这8个字节全是隐性的。也就是64个连续的隐性位啦!:P

网友B:
已经开始的帧接收流程,按照帧格式予以接收以及错误检测。:)

网友C(2010-02-25):
我的疑问和四楼一样,还请高人解答啊~

网友B:
都已经开始接收了,还不知道总线是否空闲!!!???

网友D:
我还是有些糊涂啊!

多谢解答。

你说到“总线上连续11个隐性位”。

那么比如说1个帧 有8个字节的数据。我让这8个字节全是隐性的。也就是64个连续的隐性位啦!:P ...
引用 楼主:

can协议用填充位来防治此情况。
数据中有连续5个相同电平,会自动填充一个相反电平。 此相反电平称为“填充位”

具体参考CAN协议基础

网友E(2014-03-05):
我怎么得到一个连续的隐性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