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如何定义常量数组?

楼主(2010-01-21):
存图片在LPC2478中,如何把数据定义到Flash中,然后调用时直接访问Flash,这样就不占用RAM资源。在51单片中用const关键字,在AVR中IAR下用__flash关键字,可在ARM中不知道该怎么写,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种问题是自己应该先百度查下

网友B:
google知道的更多

楼主:
网上答案好多,没找到好用的方案。

网友:
code 关键字可以吗?

网友C:
就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D:
GOOGLE也行,答案应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