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下载器的疑问

楼主(2010-01-21):
里面的“下载”和“重复下载”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重复下载 批量烧写时,你不必老去按下载,换个芯片,上电就自动下载了,不必每次换芯片时都点一下“下载”,这种东西楼主试一下就知道怎么个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明白~谢谢你啊~

网友B:
呵呵,STC这种把方便留给别人,把不便留给自已的服务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让别人走自己的路,让自己无路可走。。。: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