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U 选型

楼主(2010-01-21):
各位大侠!
     请推荐一款 8051 内核 + EEPROM
请不要推荐STC 谢谢!(因为已经用了,不想要这个)
对了,不要推荐已经停产了的!呵呵!我找了好多都没有找到!

网友A:
AT89S8253 有内部2Keeprom
或者华邦的

楼主:
呵呵!谢谢LS的。我也在用8253啊!但是现在货比较紧张。并且有时候会容易掉数据(EEPROM内的)。
华绑的没有吧?

网友B:
“(因为已经用了,不想要这个)”难道有什么致命缺陷?

网友C:
那就用笙泉的喽,价格差不多

楼主:
回5L:有没有致命缺点不知道,只是他们所说的EEPROM用起来不是很方便(数据多的时候),因为每次写数据之前总要擦除整扇区的数据。这样就必须先保存要擦除扇区的数据。数据少其实也无所谓。若数据大于一定数目时候就比较耽误时间。
请问6L:笙泉好像也没有内部EEPROM

网友D:
一般单片机内置的所谓“EEPROM”好像都是要扇区擦除的……

网友D:
一篇AT24C02才几毛钱,至于这么省么,而且内置真EEPROM的估计价格会高出很多……

网友E:
AVR、PIC、STM8都可以,为何必须要51 ?

楼主:
呵呵!若是EEPROM是不需要扇擦除的。你用一个BYTE就自动擦了。若是把flash当EEPROM用就要擦除了。哈哈!
用51的就不需要改动线路

网友F:
推荐楼主用NXP的p89lpc935/P89lpc936   512字节的eeprom

网友E:
如果不是PIN TO PIN的,怎么可能不需要改PCB ?

网友G:
占位听课...

网友H:
回5L:有没有致命缺点不知道,只是他们所说的EEPROM用起来不是很方便(数据多的时候),因为每次写数据之前总要擦除整扇区的数据。这样就必须先保存要擦除扇区的数据。数据少其实也无所谓。若数据大于一定数目时候就比较耽误时间。
请问6L:笙泉好像也没有内部EEPROM
-------------------------------------------------------------------------------------------------------------
看样子他提供的不是EEPROM,而是FLASH

一篇AT24C02才几毛钱,至于这么省么,而且内置真EEPROM的估计价格会高出很多……
------------------------------------------------------------------------------------------------------
大佬 如果他一次生产100万台 那省1片24C02可以省几十万 如果他生产1000万 他可以省。。。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推荐和意见。暂时选用8253算了!呵呵!

网友(2010-04-20):
PIC16F883

网友I:
考虑楼主需求,建议用ABOV的 MC95FG204,为51内核,EEPROM,上网下载DATASHEET.

网友J(2010-08-22):
建议用现代的,性价比比较高
我们是做遥控器方案的,代理ABOV单片机,用于小家电方面,希望得到您的回复!

瑞克微电子

薛杰

网友K:
用我们STK60516,内部EEPROM,STC和笙泉的EEPROM操作太麻烦了,我们的很方便,就几条指令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