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NPN电子开关问题(有图)

楼主(2010-01-21):
上图IO口是5V单片机的准双向IO口
或者是带内部强上拉的IO口(这是两种情况)

用来驱动9V直流电机和发光二极管,

不考虑发光二极管没有加限流电阻的问题!

请问大家,以上6副图,哪种解法是正确的呢(在IO配置不同的情况下)
谢谢大家了,
最好能说说原因,谢谢啦

网友A:
图2和图5绝对不正确!
忽略LED未加限流电阻的错误,其它四个图都可以,但像你说的可能是51的IO口,用图3和图6比较适合,因为复位期间的高电平,会让图1和图4这种电路动作。

楼主:
PNP管驱动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应该放在,C极还是E极呢
楼上的意思放在C或E都可以?

楼主:
另外,限流电阻应该紧跟着二极管的正极吗?

网友B:
限流电阻不是楼主要问的主要问题
要做为开关管的话,驱动LED不用再e和B之间加电阻了,图4中加个限流电阻去掉B和e之间的电阻
驱动直流电机,需要提高下B极的电压

网友A:
EB和BE的电阻是要的,这两个是稳定电阻,特别是PCB布线上

另外如果只驱动一个灯,可以不用三极管啊,直接将LED接在I/O口上,用低电平驱动的方式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二极管流过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A:
:L发光二极管基本上10mA就有很好的亮度了,51的IO好像完全可以达到10mA,有些增强型可能更厉害!

楼主:
需要20mA吧

楼主:
好像跑题了
回归正题吧

网友C:
1,2,3,4都可
5,6不行。

网友D:
最后两个不行
其他的都行

楼主:
图2和图5能保证有效关断吗?怀疑

网友E:
如果只是驱动发光二极管的话,图6还是可以的,因为三极管永远不会饱和导通,可以当一个限流电阻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如果IO加上拉电阻,那图1,图4没问题
而普通IO口,则图3,图6可以

图2,图5是不行滴~~

网友F:
去请个达人来帮忙解释下吧,本人认为图2不可,因为不过io输出是高还是低,b极电位总会比e极的9v-0.7v还低得多,所以不过io是1或者是0都是通的。其他的就不太有把握了

网友C:
哈哈,图2是可以的,前提是那个R?加大点,那个R?要够小。看来这没元件标号的图还不是一般的难分析。既然不愿意标元件标号就自己去想吧,

网友A:
虽然去改变一些参数可以使一些不正规的电路勉强可用,但可用不代表能用,不要对初始者造成误解!!!实在是逼不得以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去用一些不正规电路,但有条件情况下,不要没事找事!!!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就是这个理,说得好,多动手

网友I:
只有图1可以 其他都不对;

网友J:
原来还觉得自己模电学得挺好,用在单片机上觉得不懂了

网友K: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用的多。。考的是R?的大小。。不好说。。发光二极管是要限流电阻的。

网友L:
1,4    基本OK
不要开上拉,4要适合的PWM输出控制,不然会烧发光管.

楼主:
等待大牛的回复
XWJ,00,ANT,CHUNGYANG
大家都去哪了

网友M:
电机处要加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N:
按图中的接法和参数,只有1、3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哈哈 一个开关 勾出各种答案
书上说的  三极管做开关就是让其工作在饱和态和截止态之间转换,我想BE间的那个电阻不是分压了么,那基极电压又怎么去接近C极电压呢·

网友O:
对于LED来说,驱动电流只要达到10mA-15mA就可以发亮了,测试的电路图如下:(供参考)

网友O:
LED两端的电压可以达到0V到VCC-Vse(Vse即一个饱和的管压降)之间,
个人认为,BE极之间的电阻可以去掉,因为现在的PNP管需要工作在饱和和截止状态,不需要所谓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
蒙了...这么多种说法,给个理由好让人家信服吧!
个人想法和XYMXYM的差不多...

网友P:
5,6图是错的。不能完全导通。PNP只能做高端开关,同样NPN只能做低端开关。
1,2图9V驱动电机应该加光耦。
3,4图驱动LED没问题,不过一般单片机输出低电平可以直接驱动LED。

网友I:
我来评评:
就电路结构来说,输入是51单片机的话,没有一个图可以使用;
图1的问题是,单片机根本驱动不了电机,IO电流不够;
图2和图5的问题是,不管IO状态怎么样,三极管都可能导通;
图3和图4和图6的问题是,发光二极管没电阻限流;

网友B:
回复 网友I:

单片机不是去驱动电机!是控制电机!只不过要考虑下三极管的功率够不够,要不还要加个大功率三极管去带电机

网友Q:
图2和图5不知道单片机的端口耐压会不会有问题,做一下实验吧,但是这6个电路图本身都是正确的,都能控制电机或LED的开关。当然LED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R:
大牛们选择群体失语了!

网友S:
图三较大众化

网友T:
2,3;R?=240

网友I:
说楼主的图能实用的人 请自己实际做做实验

网友I:
刚发现楼主改了帖子,加上了强上拉这个情况;
能强上拉,那么图1是可以实用的,最好是把2k电阻再改小点。

网友U:
看来单片机版面没人哪!
六幅图,都不能用,都有问题。
控制电机,必须加续流二极管,否则就等着换三极管吧。
控制发光管,必须有限流电阻,否则发光管或三极管必有一个毁掉。

网友I:
maychang 考虑得更细更远。。。

网友C:
大牛们选择群体失语了!
引用 网友R:

这个帖子终于又大侠出面了。

网友V(2010-03-27):
好久没来论坛,学习一下!

网友W:
图2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