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第一次画这么大的板

楼主(2010-01-21):
欢迎拍砖
pads2007
pads5.0(用导入)

这里有个问题,我想把C36 C37往下移,右边的元件得往右移,元件教多,有啥好办法
C25也得处理下为好。
其他还有哪里需要修改的走线,欢迎指出。(线加粗最后解决)

谢谢

网友A:
先create union一下,如下图,然后输入坐标移就行了

另外感觉+3.3V_AD的环路开口太小了,拓扑结构还应该优化下,其他细节应该调整下,不要在器件下面穿太多线!

楼主:
谢谢前辈提醒

一个union后 移动了 那些线得重新画了....

3.3V环路 看图是还能把其开口开大点的(C10 C11横放,U1 U2都还能往上移),只是不懂其为啥要.....

楼主:
按binmuk建议 修改了部分的(pads2007)

网友B:
贴出来吧

楼主:
大了 贴图不好

网友A:
谢谢前辈提醒

一个union后 移动了 那些线得重新画了....

3.3V环路 看图是还能把其开口开大点的(C10 C11横放,U1 U2都还能往上移),只是不懂其为啥要..... ...
引用 楼主:

线也可以一起create union,一起移动!
环路开口过小会引起emc问题,容易导致类似卡机瞬间不稳定之类的问题!

楼主:
to LS
     信号线基本完成,见17,麻烦看看地铺铜怎么整,好像不怎么好铺呢,线路还得调,如何调呢。原因呢

网友C:
恩MARK,弄的很详细

网友D:
晕,输入两次就死两次,啥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