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问题

楼主(2010-01-21):
数字电路很多电压源都是5V,我有9V的电池1个,然后用一个LM7805,就可以搞成5V了吗?LM317可以吗?

网友A:
:lol肯定可以

网友B:
9V电池用7805降到5V,当然可以,但太浪费了。而且7805或LM317在输出电流为零时自身还要消耗一定电流。

网友C:
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这种线性稳压IC的效率在你这种电路上非常低。

网友D:
肯定可以的,就是效率不高

网友E:
是可以的,但是效率比较低,最好使用DCDC,设计起来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