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降低82E52的功耗

楼主(2010-01-21):
除了降低晶振频率外,如果睡眠模式,但看门狗就不起作用了,还有哪些措施呢

网友A:
要求多大功耗?

网友B:
使用外部晶振

楼主:
尽量降低,目前还没有实际要求

楼主:
频率一样的话   使用外部晶振会比内部RC振荡省电吗?

网友A:
哎,51本来就不适合做低功耗,选型不对呀,用PIC或者AVR的吧,feeling和义隆的都不错,就是功能少点

网友C:
就看低功耗需求须要多低了!!

需要常态工作时,关掉一些不需要立刻使用的功能ADC LVD/LVR SPI 使用内部晶振 进入省电模式idle

不需要常态工作时,关掉不需要使用的功能 使用内部晶振,设定中断口 唤醒掉电模式 进入掉电电模式power 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