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2个mos管

网友A(2010-01-21):
用两支管子,是为了构成双向开关,即两个方向上均可以关断,均可以导通。

楼主:
但是VB2是输入端,Vbat是输出端,只用下面的三极管控制就行?,而且电流时怎么流过去的?

网友B:
这图太小,连上面的两个管子时P沟的还是N沟的都看不清楚。

网友B:
这图不能用,要在Q5的C极并各大电阻到地。

网友C:
Q5的C 接个上拉电阻才行吧

楼主:
你们很犀利哈,是有个电阻的,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还是不太确定,上面是通过二极管过去的?

楼主:
上面的电路时这样的

网友D:
两个MOS管的DS方向换一下,G与S接个电阻。

网友C:
Q5的C极并电阻到地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E:
q1 q2  1.2腳都應接個大電阻,讓q1 q2 1腳是高電平
當vbat_(三極vb管1腳)輸入高電平時三極管導通,從而控制mos管導通,
vb2=vbat
注意mos管低電平導通

网友F:
不加上拉不厚道

网友G:
图太小,很难看啊

网友H:
这个电路s极应是输出瑞,电路设画全,Q1是p管.Q2是n管它们是增强型mos管.实际就是一个电平转换器,1端高电平时3端高电平,1端低电平时3端低电平.讲的不合理处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其实是是电流从VB2流向vbat,下面的三极管其开关作用,用来控制导通与关断,用2个mos管是为了电流倒灌。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已经明白了

网友I:
Q5的C极没有上拉这电路能工作吗?没有电怎么导通?三极管的工作条件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