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表显示是怎么个工作过程?

楼主(2010-01-21):
LDI TBR,0FH;7F0的中4位???
LDA 30H ,00H;7F0的中4位???
CALL 7EFH;执行后A放低4位,TBR放高4位
ORG 7EFH
TJMP
RTNW   0011B,1111B;0段码
RTNW   0000B,0110B;1段码

网友A:
TJMP是跳转到由(PC11~PC8,TBR,A)所指向的地址.

所以在CALL之前,要选对TBR,A进行赋值,然后再CALL,PC11~PC8由CALL的地址决定.

楼主: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啊

网友A:
CALL之前要先将TBR,A值赋好,这样CALL过去后,遇到TJMP才知道跑到哪一行去查数据,查好数据后,高位数据放到了TBR中,低位数据放在了累加器A中.

TBR,A在查表前是给地址,查表后就是得到的数据.